联想主板l-iq45(MTQ45AM)开机报警

楼主(2015-11-10):
开机显示完联想画面后 报警 1短3短3短2短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求一个这个主板的BIOS

网友A:
短声报警次数不对啊没这样报警的机器

网友:
感觉有点不对

网友B:
这个bios要合成的,就是原机备份出来的刷上风扇狂转

网友C:
机子能正常进入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声报警次数不对啊没这样报警的机器

先是机器显示联想图标的时候有1次短声 在就是黑屏了就报警 3短3短2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能正常进入系统吗

不可以

网友:
联想 bios io  不得不知道这么搞了

网友:
谁知道 这种独特的报警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1短3短3短2短   一共9下?

网友D:
联想主板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主板不好搞~

品牌机主板都不好搞

网友:
找个图纸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要合成的,就是原机备份出来的刷上风扇狂转

为什么用好板备份出来的BIOS也会不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