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50 过logo黑屏通病

楼主(2015-11-10):
U450 过logo黑屏,原本想亮机了那肯定不会显卡有问题吧,网上有人说刷bios什么的, 以刷N个都不行。还有人说南桥晶振电容什么的,都换了,也不行。最终那实在没办法了,B下显卡吧。上机,没任何问题的bios

U450 LA-5581P 原机测试.rar

网友A:
B下显卡是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下显卡是啥意思啊?

估计是BGA一下的意思吧

网友:
你遇到几台敢说通病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网友:
木有碰到。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种最不好搞了

网友:
下次碰到注意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有待考证。

网友:
还没有碰到

网友:
b下显卡,新词汇

网友:
B下显卡?你是没有写完吗?是BGA显卡吗?

网友:
换了都还没用

网友:
感谢分享BIOS,收藏待用

网友:
先记下这个现象,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努力学习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听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这貌似有些容易吧。直接干显卡不就好了

网友:
是BIOS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都会弄下显卡的

网友:
B显卡一下 是BGA的意思?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问题,没搞好,不知道什么问题,楼主的B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上BGA简称B一下咯

网友:
   应该是BGA加悍一下显卡吧

网友:
就是BGA显卡吗 然后你的BIOS是好的

网友:
收藏收藏,以便下次蒙了。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又说不是显卡,等下又说是显卡,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过LOGO黑屏现象比较多,具体的问题还需要多分析与判断。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这种情况驱动问题居多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机器,可以在BIOS里面把独显关闭掉,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 是 BIOS问题吧

网友:
显到一台一样现像,重做显卡,过LOGO不黑了,但进到系统黑屏,只能换一个显卡

网友:
B的我都醉了,楼主那么忙啊,都不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