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连无线路由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5-11-10):
交换机连无线路由器怎么设置

  交换机接无线路由器怎么设置?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交换机接无线路由器教程。

  假设某一网络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该网络使用DSL/Cable Modem/LAN等方式连接到Internet,由Modem或路由器共享Internet连接,内部网络则通过交换机连接起来,以实现多台电脑接入上网;假设交换机已开启DHCP功能自动分配IP地址,IP段是192.168.1.0,则以太网的电脑A、B、C的IP为192.168.1.x(X为 2-255之间任意一数字,下同),并能正常上网。

  现在,如果在一个节点接上无线宽带路由器,它下面用网线连接了D、E等台式电脑,以及用无线方式连接了笔记本电脑F、G,怎样设置才能保证D、E、F、G同时上网呢(D,E为有线连接,F,G为无线连接)?

  接线方法:交换机下接的线连接无线宽带路由器的LAN口(注意不是WAN口),D,E台式电脑也连接到无线路由的LAN口;此时无线路由器实际上作用如同HUB,无线宽带路由器通常有1个WAN口,用来连接到Internet接口,还有4个LAN口,可以用网线接电脑,在本文所述的环境中,WAN口基本上没有作用。

交换机接无线路由器设置方法:

  1、手动设置电脑D和E的的IP地址分别为192.168.1.x,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属性-常规-Internet协议-使用下面的IP地址,IP地址:192.168.1.30(举例),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1.1,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首选DNS服务器:192.168.1.1 备用DNS服务器:不填。设置完毕,点确定保存。

  2、笔记本F,G的设置也类似,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现在配置的是无线网卡,打开网络连接-无线网络连接(非本地连接)-属性-常规-Internet 协议-使用下面的IP地址,Ip地址:192.168.1.37(举例)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1.1 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首选DNS服务器:192.168.1.1 备用DNS服务器:不填。设置完毕,点确定保存。

  注意:IP地址不能重复,如电脑D的设置为192.168.1.30,E为192.168.1.31,则F,G只能设置为其他的,如192.168.1.37,G为192.168.1.39。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交换机接无线路由器教程,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坛里朋友都知道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看了老半天没看出什么,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还有 这个网在都能上网的话楼主能不能教一下怎么设置呢,本人对于网络不是很了解。别人叫我去搞网我都不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