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T-S3L总线、北桥供电不出来

楼主(2015-11-10):
有内存供电,无北桥 总线供电,查两供电场管的G极连到运放324,测324运放供电、接地正常,无输出。再查324正相、反相均无电压。看电路图测的正相电压被VTT_LEVEL拉低了。一级一级查,发现Q74不正常,3.3v的SLP_S3进过R442后变成了0.65v。测Q74,红笔接b,黑笔接c阻值650,黑笔接e阻值672。高手帮分析下电路图,是不是Q74挂了。长久没修板了,英特尔平台桥供电、总线供电那个先出来也弄不清了。

网友:
桥供电先出来吧。

网友:
Q74拿掉呢?

网友:
你可以直接测量R455的电压是否为0或者Q74的C级是否为零就可以判断了呀,如果为0就不管,如果有电压你可以换掉Q74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