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刷BIOS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11-10):
刷完出现这种情况,我BIOS 文件下载了几个了 原来备份的刷了也没有用  BIOS芯片业换了新的 编程器驱动重新装过,遇到过的指教一下 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
我在线等 顺便说一下这个就是16M的BIOS  第一次刷是正常的 但是没亮机 于是继续刷出现的问题

网友:
看来现在要向【迅维】学学BIOS修改技术才行。新主板都要改BIOS才有用。

网友:
编程器不行 换RT809F

网友:
编程器的问题吧

网友:
编程器检测到BOIS吗,或者就是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既然16M的不可以 刷个8M的试试  可以估计就是编程器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变化太快了   编程器更不上

网友:
是不是 接触不良啊 ????

网友:
现在新的BIOS程序需要修改的哦

网友:
编程器的问题吧,或者供电不足...

网友:
楼主我和你用得编程器一样 一直无压力啊 这种问题是引脚接触不良 洗板水洗洗 刀片刮刮就好了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 编程后效验 的√去掉。

请问不校验可以正常使用不?

网友:
I have same type of problem

网友:
这个编程器没用过  580U 用可多年 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不校验可以正常使用不?

看bios   有些主板的可以   有些主板的不可以

网友: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