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无法开机

楼主(2015-11-10):
昨晚自己开机按esc然后按F2进行测试,我有外接功率计看功率,那时候功率显示是70W左右,散热吹出了的风很大很烫,之前换了变向导热,估计北桥和散热器接触不上很好吧,然后就黑屏关机了。我以为测试结束。按下开机,灯能亮,风扇没有转。
然后我就继续让电池充电,不用外置电源,能开机,前面的蓝色灯闪一下,电源接口的就是黄色灯一直闪,最后就长亮一下。
我尝试用外接电源,不加电池,根本开机不了。
现在不知是北桥虚焊,还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空焊,加焊试试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
如果怀疑接触不好就用铜片加啊上去

网友:
是AMD的么,,,是就北桥多。

网友:
客户建议送修,自己整可能造成扩大故障。

网友:
还是最好拿到专业的维修点看看去吧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你有手术台么?有就上手术台开刀吧

网友:
也不说下电流,当论坛的人都是神吗

网友:
笔记本修好了 弱弱问一下 你们测电流 是测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现在风扇一直转 声音好吵 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