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m61PMP

楼主(2015-11-10):
一台方正品牌机 讲点不亮   打开机箱拆了主板插上诊断卡 跑码跑到D1 换了CPU 内存 故障依旧 看了下跳冒上面的电压 待机时有3V 触发跑马过后电压就没了 我就直接从电池旁边的双二极管飞线到跳冒上面的 在次通电竟然跑到D4了 这里忘记拍照了  拿起神器橡皮擦   擦过之后怀着激动的心情 通电 还是D4  好好测吧  当测到236脚VDDSPD的我的心情顿时就好了 直接从3.3V飞过来就行了内存的SPD本来就和3.3V橙色通的吧  总感觉飞线不好看   慢慢跑线吧  说干就干 在内存槽的旁边有个小电阻量了下一边3.3V一边0V 直接把电阻干掉,焊锡直连 插上电源量了下3.3V出来了 插了内存就这样了   最后上个亮机图   图纸和BIOS都有, 没啥技术含量。各位大哥,小弟我口才不好 希望多多支持 加点分分啊

网友A:
牛X       上拉都不要了  直接直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X       上拉都不要了  直接直连了

求加分{:4_135:

网友B:
看帖不加分,不厚道,可以直接连的

网友C:
文老弟  得到我的真传了   不过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略屌  略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老弟  得到我的真传了   不过没啥技术含量

哥哥  没下载分了

网友D:
楼主很牛,三两下就弄到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牛,三两下就弄到那里了。

我现在还很菜呢

网友:
给你3分都给你加了

网友E:
为什么那个开路的电阻用导线直连,不会出事吗?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那个开路的电阻用导线直连,不会出事吗?

不会有事的吧 这样就相当于直连3.3v了吧

网友:
小弟纠结bios老是找不到啊

网友:
因为有图纸分享了  所以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  你为何这么叼?

网友:
跳冒上面的电压 待机时有3V 触发跑马过后电压就没了,这里楼主其实可以加焊电池座或更换双二级管相连的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功力深厚,佩服

网友F:
拆了电阻直连,。。下次直接烧进去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干技术就得这样认真

网友:
汗,我怎么就没碰到过SPD断线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了电阻直连,。。下次直接烧进去了!

支持你的说法,内存插槽SPD引脚到电源橙色3.3V电压测试点中间相连的电阻推测是起到保险限流作用。

网友G:
楼主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就这样不用了?

网友:
准确速度精准,厉害啊。。学习学习

网友:
对于维修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能飞线解决就飞线

网友:
这块主板我碰到过好多次了,都是跑D1,估计是通病了,今天我就又碰到一块,又是跑D1,测量vccspd不正常,只不过我这里是io短路了,换了io跑D4,再3.3V飞线过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就这样不用了?

  恩恩

网友H:
楼主厉害,上拉都不要了  直接直连了

网友I:
看来不过内存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3.3v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小白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不过内存还是比较好修

如果两条系统总线和SPD正常的话就不一定好修了

网友:
我对跑电路还不是很会,有技巧吗

网友:
台式机的图纸好难得呀

网友J:
华硕SPD坏的很多吗

网友:
和电池待机电压有关么

网友:
换个排阻不费事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华硕SPD坏的很多吗

这里SPD引脚烧断线推测是内存插反引起的。

网友L:
跑d4代码, 是内存的SPD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跑d4代码, 是内存的SPD没有电压?

恩恩  是的  不过有的板子跑的代码不一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错啊哈

网友:
这点小毛病啊。不好查

网友:
很给力了最后的分数都给你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到位,尽量少飞线多恢复!

网友:
是电阻不是排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里SPD引脚烧断线推测是内存插反引起的。

应该不是插反导致的    内存现在用起来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想试试维修一下。

网友:
我也想再试试维修一下。

网友:
维修的很力压

网友:
你讲对了 压力真的好大  每次修好一台机子心情当时都是美美的

网友M:
SPD是3。3V吗?不会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SPD是3。3V吗?不会返修吧

本来就是3.3啊

网友:
虽然是小问题修好了赞一个

网友:
小问题   还不行怎么感觉太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帖不加分,不厚道,可以直接连的

这位师兄 我在等待你的分分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对 做维修就是要速度

网友N:
我想问一下直接连 还用连跳冒那3.3么 为什么我这不行 单位好几台 都搞不好 !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想问一下直接连 还用连跳冒那3.3么 为什么我这不行 单位好几台 都搞不好 !

跳冒一脚连得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那个开路的电阻用导线直连,不会出事吗?

建议换个相同阻值规格大小的电阻来解决故障,直连的话,电阻本身就失去限流保护工作性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厉害,上拉都不要了  直接直连了

电阻上拉工作性质一般用在相连信号测试点比较多。

网友K:
跳冒上面的电压 待机时有3V 触发跑马过后电压就没了排除电池座漏电问题,就是中间相连滤波电容不良短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跳冒上面的电压 待机时有3V 触发跑马过后电压就没了排除电池座漏电问题,就是中间相连滤波电容不良短路引起 ...

恩恩 是的 我只不过由于时间问题就没有仔细测量  直接飞线省时间

网友D:
呵呵,楼主可以去帮主板厂商简化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可以去帮主板厂商简化主板了.

呵呵 我要是去的话 估计都可以倒闭了

网友P:
   学习了!问题的根本是哪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问题的根本是哪个坏了???

就是跳冒一脚电压偏低 、飞了根线   然后不过内存  236脚SPD没电压 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Q:
下次直接烧进内存,还是稳妥起见弄个电阻上拉,
不过第一步跳线帽的电压是不是不需要飞线。??,本来就是SPD电压没了。造成不过内存的呢。请教一下

网友Q:
好像有的机器待机RTCRST没电压触发后才有算正常,  楼主这个待机有电压触发没有电压了。是否也是正常

网友O:
引用 网友Q:
下次直接烧进内存,还是稳妥起见弄个电阻上拉,
不过第一步跳线帽的电压是不是不需要飞线。??,本来就是 ...

不是 三台机子同一个问题 通病 跳冒一脚电压偏低飞线解决  只有这一个SPD也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像有的机器待机RTCRST没电压触发后才有算正常,  楼主这个待机有电压触发没有电压了。是否也是正常

不正常不是触发过后没有了 是触发过后被拉低了

网友:
诊断卡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是 三台机子同一个问题 通病 跳冒一脚电压偏低飞线解决  只有这一个SPD也没有电压

我咋就修不到这样的通病。,全是有复位不跑马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跳冒一脚连得电阻

  内存那直连 然后也需要跳线连电阻 ?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内存那直连 然后也需要跳线连电阻 ?

代码DI跳冒连得线  然后主板不过内存然后把电阻去掉直连的 这是两个问题OK

网友:
厉害 我这边也有上拉电阻故障的  还是老老实实找了个替换的

网友:
跳帽触发后0V这你都能发现。还没见过。

网友:
大师级人物,手法果断,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代码DI跳冒连得线  然后主板不过内存然后把电阻去掉直连的 这是两个问题OK

我去 我以为一个问题了 我说我那个 说嘛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那个开路的电阻用导线直连,不会出事吗?

不会出事,你想啊,飞线读可以用,何况直连呢

网友:
我跑线都跑不出来,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我跑跑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