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要点一下复位才可以显示

楼主(2015-11-10):
碰到好几块显卡都是要点一下复位才可以显示,不知是什么问题显卡也加焊过也一样,显卡复位电路也查过没有问题,很郁闷很想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有谁修好过这种故障。

网友:
第一次开机都档显卡,只有点一下复位才可以过显卡显示。只要点一下复位能正常显示后,每次点复位都可以正常显示,但只有拔了电重新开机就不能过显卡,只能点一下复位才可以显示,真不知是哪里问题有谁修好过这种故障,分享一下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
显卡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把显卡供电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究竟是什么型号的显卡有这样的通病?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有图纸的话, 看看相关的延时电路.   思路只能从主板的开机电路上来. 具体修的不多. 仅供参考.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但要点复位才能显示的机子倒是碰到一些。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后说一声,以后碰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还没碰到这么奇怪的故障

网友:
确定是显卡问题么,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
显卡时钟不稳定,你换一个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不兼容,还是bios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