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示波器如何测量400V高电压

楼主(2015-11-10):
如题:如何用示波器测量 400V 高电压啊(主动PFC电路能达到400V )
我的示波器是 TDS220
不晓得用隔离变压器 加100X 衰减的探头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不可以测吧

网友:
用高压探头,,。。是否用隔离变压器,要看示波器的设计了

网友A:
没用过示波器的弱弱问一个,示波器是否具有数字万用表的全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示波器的弱弱问一个,示波器是否具有数字万用表的全部功能?

各有各的用途,电阻就无法用它测量,,它测量信号很方便

网友:
如何用示波器测量 400V 高电压啊

网友:
高压探头,100:1的就可以了,另外只要不是量市电,不用隔离,也就是不是对地400v就可以

网友:
不会.来学习一下.

网友:
测电源一次侧 也就是热端需要隔离变压器 这样可以安全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