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掉电及BIOS

楼主(2015-11-10):
acer 4738zg 开机显示进系统时掉电,bios里不掉电,拆机维修刷BIOS,故障依旧,发现风扇比较脏,果断做显卡,OK!修复完成!!! 另附上OK bios,版号:DA0ZQ9MB6CO REV.C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4738ZG掉电通病BIOS可解决刷BIOS后风扇狂转毛病.zip

网友:
正在找这BIOS谢谢了

网友:
BIOS 很多都会引起 掉电  鸿基  ASUS  遇到过

网友:
看来是显卡虚了呀

网友:
呵呵,楼主打显卡倒是很果断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刷了BIOS也不行,还是掉电,准备干显卡

网友A:
楼主这个是编程器备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编程器备份的吗?

是的,bios取下来用编程器备份的

网友A:
BIOS是好的,刷上还是掉电,干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刷上还是掉电,干显卡好的

是的      干显卡好的

网友:
建议楼主以后不要单凭风扇赃 去判断一个显卡的好坏  如果不是显卡的问题又把显卡做坏了 就麻烦了

网友(2016-01-20):
刷了不起机

网友:
希望刷了可以啊

网友(2016-03-01):
前几天我也遇到了这个机器,一样的故障,当时拆开除过尘就好了,没想到客户用了一晚上,有不行了,今天又来了,我压了下显卡,现在貌似有正常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长!!!

网友:
我来下个试试

网友:
正好遇支 一台,下载试试。谢谢

网友:
遇到个跑1.3的  下个试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刷了后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