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冠盟GM-H61S节能版 可触发不亮机 新手求助:请教各位师傅教点最基本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5-11-10):
主板型号:冠盟GM-H61S节能版
故障:可触发 不亮机

检查时遇到的困惑:昨天客户拿来机子时只说点不亮 他判断是内存问题 故没带自己内存 检测的时候用的我的2G内存 亮机一次 客户说他想换个4G 待插上4G内存后 不亮机 后换回检测时用的2G内存 还是不亮 后换了块新版 用客户内存 亮机 确认是主板问题

注:店里面只有一种普通检测卡 H61板子PCI插槽很短 插不了 不能判断是否跑码等等 我是新手 不知怎么测量主板各个部分好坏 只能拿店里面好的板子测量同一个地方对比 想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师傅 可否教一点最基本的检测方法

图片随后附上↓

↑标记出来的这个管子 我在用二极管档测量的时候 蜂鸣器响的不正常 响一下就突然不响 而且不响的时候 感觉慢慢的虚了一样 这是个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5-11-13 10:45):
[已解决]:南桥脱焊 没有BGA 只能扔这儿先

网友A:
还是先学好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学好基础知识

可否请教一下 想学好主板维修 需要学习哪些基础

网友:
首先最基本的电子元器件认识和测量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把内存插槽清洗一下,不行在测试一下各路电压看看哪里不正常

网友:
先换场管试试看能不能排除这里的问题

网友:
这场管应该是内存供电,测一下电压看有没有1.5V

网友B:
废话 ,一看就是又问题 。还用你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话 ,一看就是又问题 。还用你提示

不是 之前我是测这个有问题 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 点不亮 而且测量的时候 还是那样声音很虚 又把原来的换上去了

网友C:
看到有SPEAK吗,插个小喇叭,把内存拔掉触发看看有没有跑到内存,如果到了内存会报警滴滴的。
没有没有跑到内存。就把所有供电先查好,再不行查时钟跟复位信号。
COMS电池电路首先排查的不知道你弄过无

网友:
楼主也有报个迅维远程课学习下

网友:
响了一下又不响这不一定有问题啊,这可能是电容在充电导致的啊,只要不短路为0就不能判断有问题,你先测量有没有电压再说。这个是内存供电,ddr3正常为1.5V左右,内存槽还有很多小供电,任何一个不正常都会引起不过内存,况且你这个还不一定是不过内存,加油学基础吧!

网友:
没懂什么叫慢慢的虚了?

网友:
按照时序来 慢慢查 不行就买本书看看 边学边修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什么来呢?

网友:
呵呵,我和楼主一样,刚刚起步

网友:
学习还是要基础好才行呀

网友:
请发诊断卡代码上来让我看看

网友:
看内存插槽有没有掉东西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SPEAK吗,插个小喇叭,把内存拔掉触发看看有没有跑到内存,如果到了内存会报警滴滴的。
没有没有跑 ...

今早试了一下你说的 插了小喇叭 没插内存 滴滴滴滴连续响了四声 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