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110卡logo

楼主(2015-11-10):
hp mini110卡logo

网友:
说详细一点

网友:
你说的我都搞不懂

网友:
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看看有进水的么

网友:
落版加电呢?还是卡吗?

网友:
MINI  110卡LOGO修过摄像头坏掉导致的

网友:
外围的 一个一个 摘掉 试试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以把网上拆了试试

网友:
开机卡的,先试一下外设

网友:
把网卡取了,试一下

网友(2015-12-10):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你的修好了没有    求指点   外设全部拔掉了    南桥加焊   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ASUS EPC1001A卡LOGO,刷BIOS好了。上官网下载BIOS刷上就好。官网说是摄像头一直发SMI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