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_T3264M 指示灯亮 不开机 刷程序后正常 收150 杭州百脑汇0D22

楼主(2015-11-10):
001:  序列号:20140925132356-013577,编程器固件版本:V1.0 。
002:  引脚接触良好。
003:  自动识别到2个ID相符的型号。默认选择第一个,如有必要请手动选择其它型号。
004:  当前所选:W25Q64,容量:64M位,8M字节。
005:  >------------------------------------OK---------------------------------------<
006:  引脚接触良好。
007:  芯片ID校验正确。
008:  开始读取芯片......
009: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0 。
010:  读取成功,用时:12.63秒。
011:  自动校验...
012:  校验成功,用时:12.7秒。
013: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C238 ,32位_0x4B85C238 ;
014:  用时:25.34秒,平均速率323084字节/秒。
015:  >------------------------------------OK---------------------------------------<
016:  文件已保存。
017: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OC_T3264M_CN_RTD2648_PCB5635-C_TPT315B5 TAT01\AOC_T3264M_CN_RTD2648_PCB5635-C_TPT315B5 TAT01.BIN
018: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CBC1 ,32位_0x4849CBC1 ;
019:  引脚接触良好。
020:  芯片ID校验正确。
021:  开始写入芯片......
022:  自动擦除...
023:  擦除成功,用时:19.39秒。
024:  开始写入...
025:  写入成功,用时:28.15秒。
026:  自动校验...
027:  校验成功,用时:12.7秒。
028:  用时:60.27秒,平均速率67926字节/秒。
029:  >------------------------------------OK---------------------------------------<

AOC_T3264M_CN_RTD2648_PCB5635-C_TPT315B5 tat01.part1.rar

AOC_T3264M_CN_RTD2648_PCB5635-C_TPT315B5 tat01.part2.rar

网友:
是原厂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