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待机0.01不触发,非电阻腐蚀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2015-11-10):
接恒流源为0.01按开关不跳变,以为是BIOS拆机后测的BIOS脚没电压,测量3V和5V电感没电压,以为是51123通病目测没电阻电容腐蚀,不管了先测51123的条件,主供电16脚,正常,8和17也都正常,测16脚没电压这个是3V和5V开启信号18脚也没电压,这个是ENC脚是EC发出查图纸对应EC脚也没电压,于是拆下EC程序芯片,点读取擦除提示不能擦除,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拆了料板上一个25L1005刷上程序OK。。触发亮机 B460独显 LA46

网友A:
漏了草图一张

网友:
这个机器 是个奇葩  不是进水电阻坏 就是EC 程序要重刷 要不就是短路

网友:
BIOS引起的

网友:
楼主这修的 真可谓辛苦啊

网友:
又是白捡的钱啊 ,,

网友:
哈哈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网友:
那么变态的机器。还要刷EC的程序

网友:
很少见过这样的故障,基本上是没有的

网友:
B460不触发 若待机芯片无腐蚀 EC的程序就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过一台B460,BIOS没找到,这次先收藏

网友:
确实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刷BIOS 很好赚钱啊

网友:
BIOS也不简单,有时刷得你不要不要的,自己会合成的还好!华硕的机器我最不想刷BIOS了,刷完之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网友:
维修作笔记不容易,客户在场的话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值得表扬

网友:
BIOS芯片坏了? 程序坏就见多了  芯片本身坏的就真没见过

网友:
图文并茂,太好了,谢谢。

网友:
这个故障是通病了吧、 修好多了

网友:
妈的,BIOS居然也会坏

网友:
新手还是图文并茂比较耐看啊

网友:
EC程序怎么刷,可否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了草图一张
这写的是啥,各个引脚电压?

网友:
机器通病好几个

网友:
下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又是白捡的钱啊 ,,E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