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x220换u46密码芯片后开机报错

楼主(2015-11-10):
客户忘了开机密码,后换密码芯片,(很小的一个小芯片)芯片型号焊接脚位绝对没有错,开机后报错0188/0189/2200/2201/0177,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解,
愿能有高手大神普及传授,不胜感激!!

网友:
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你换的密码芯片里面是空的  还是有程序的

网友B:
好像是 机器 序列号不对 要用软件刷 具体 我不会

网友C:
说实话,我在板子上或者图纸上读找不到这个密码芯片
我就是知道,X220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密码芯片里面是空的  还是有程序的

原来是客户忘了开机密码,所以换了新的 空的 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在板子上或者图纸上读找不到这个密码芯片
我就是知道,X220不好拆

呵呵 密码芯片是u46 你在图纸里搜下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 机器 序列号不对 要用软件刷 具体 我不会

这个怎么刷呢 有什么类似的资料或者能从那个网找到了解下呢 谢谢

网友D:
时间呀,序列号都有报错喔,应该是要用软件刷资料到芯片里面才行的。要不就折个料板上的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在板子上或者图纸上读找不到这个密码芯片
我就是知道,X220不好拆

是u42 错了,不好意思啊 呵呵 忙着和坛友们交流呢 谢谢参与

网友E:
你的密码程序有问题,如方便可以原机程序发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密码程序有问题,如方便可以原机程序发给我。

你好,月夕版主,是这样 ,我换了u42 小八角, 因为客户开机密码忘记了,  换了后开机就报错 ,你说的程序我不知道怎么刷出来,系统bios进不去,bios程序我刷过了,麻烦你怎么操作你给我说下,谢谢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密码程序有问题,如方便可以原机程序发给我。

月夕版主,原机程序是在原来的密码芯片内吗, 原来密码芯片非常小,大小和现在最小的那种单mos差不多大, 不知道怎么读取呢 ,请教,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间呀,序列号都有报错喔,应该是要用软件刷资料到芯片里面才行的。要不就折个料板上的来试试。

你的意思是我换的新密码芯片u42是空的,必须里面还有相关的资料是吗,但是芯片非常小,在线机器不能进bios,而且报错后很快就关机了,拆下芯片又太小,怎么刷呢 请教你了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月夕版主,原机程序是在原来的密码芯片内吗, 原来密码芯片非常小,大小和现在最小的那种单mos差不多大, 不 ...

一般密码芯片型号是PS2408 飞线刷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密码芯片型号是PS2408 飞线刷写

版主,你的意思我理解了,谢谢你 ,  意思是要给新的芯片内刷特定的程序,如果有相同的板没有开机密码的,就直接可以拆过来就行是吧,   现在,因为这种芯片没有飞线刷过,你帮人帮到底,麻烦你给我说下具体怎么飞线,程序从哪里来呢,我们用的minipro编程器可以吗, 这个芯片和咱们bios芯片脚不同啊 有smbc.smbd,供电.wp,有个prot#脚怎么接呢 ,  真是不好意思,初次聊就麻烦你这么多 ,先谢谢你啊

网友G:
把原来的那个密码芯片换上去  用u盘越狱开机密码

网友:
lz最后解决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原来的那个密码芯片换上去  用u盘越狱开机密码

好的 我试试 不过ibm好像不那么容易就让你能破掉 不知道你试过吗

网友:
还没 高手们保留呢 呵呵 密码芯片太小 不知道怎么飞线接脚位  刷不了芯片 能飞线就可以解除密码 呵呵 大师们不说啊 没法 自己奋斗吧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版主,你的意思我理解了,谢谢你 ,  意思是要给新的芯片内刷特定的程序,如果有相同的板没有开机密码的,就直 ...

跟正常的BIOS飞线是一样的,SPI总线。你的编程器需要手动选择型号是支持的。

网友H:
这个只能料板上拆吧  新的不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跟正常的BIOS飞线是一样的,SPI总线。你的编程器需要手动选择型号是支持的。

我试过了 x220的密码芯片脚位和普通bios不同啊 它是i2c总线 1/2空,3prot,4gnd,  5smbda,6是smbclk,8vcc. 飞线编程器不识别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只能料板上拆吧  新的不行的

是 我也这么想呢 呵呵 能飞线读取就不用换芯片 直接读取密码破了 就是要特殊好点的编程器 大众的编程器不行 所以只能拆料板的.谢谢

网友:
密码芯片不匹配吧,如果键盘好用进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是跟刷bios程序一样刷吧

网友:
找坏板直接换个呀,空的就不会了

网友:
网上找一片料板吧,省事

网友:
我上次是淘宝买的密码芯片8快一个,这个我问了好多都不会刷

网友:
这个真的没搞过,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去淘宝上买个密码程序些进去就行了

网友:
可用Lenovo Hardware Maintenance Diskette 把序列号和UUID 写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了 x220的密码芯片脚位和普通bios不同啊 它是i2c总线 1/2空,3prot,4gnd,  5smbda,6是smbclk,8vcc.  ...

手动选择型号,自动识别不行的。

网友:
别用吸锡线对焊盘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