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奇葩问题

楼主(2015-11-10):
宏基4750G  板号JE40 HR MB   10267-4   时开时不开的     不开机的时候点着RTC_AUX_S5那边的电压就能开机      BIOS刷过    南桥换过还是不行    谁修过没有

网友:
看下RTC电路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换过南桥还不行的,就不是很好弄了

网友:
等待高人出结果

网友:
还是多测测南桥那边的条件吧

网友:
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条件都正常     RTC电压也正常    只要不开机用万表调到量电压哪里点到RTC_AUX_S5就能正常开机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点着RTC_AUX_S5那边的电压就能开机 ?不正常的时候 这边电压正常吗

从这个现象查下

网友:
电源题可能性高,重点查电源,

网友: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