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可交换显卡怎么用,打不开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10):
配置可交换显卡怎么用,打不开了怎么解决?

  目前市面上的很多笔记本加入了“双显卡切换技术”,即带有一个额外在Intel和ATI显卡间直接进行切换的功能,右键菜单中多了一个“配置可交换显卡”的选项,那么配置可交换显卡怎么用,打不开了怎么解决?

配置可交换显卡怎么用?

  AMD双显卡间切换:

  1.在桌面右键,选择配置可切换显卡 。

  2.选择后便弹出以下界面。

  3.然后打开需要切换显卡的应用程序,打开之后应用程序的名称会出现在如下图红框的位置:

  4.最后点击高性能或者省电按钮即可切换,对话框中看到的状态就是当前显卡工作的状态,然后点击应用按钮保存即可。

部分使用Intel集成显卡、ATI独立显卡设备则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切换操作:

  1.在桌面右键,选择配置可切换显卡 。

  2.选择后则出现以下操作界面,并显示当前所使用在显卡设备状态。

  3.当选择省电GPU,此时显示屏会出现短暂黑屏并切换至省电GPU状态。

  4.在选择后点击确定即可。

配置可交换显卡打不开的解决方法:

  假如AMD CCC中心显卡切换打不开,即右键点击配置可交换显示卡没反应,解决方法: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AMD的驱动做的不够好,重新安装驱动时它不能够很彻底的删除原来的驱动文件,从而使极少部分关键的新的文件装不进去(替换不了旧文件),导致安装或打开失败!把原来的驱动程序及文件彻底删除干净再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所以很多人说重装系统后再装驱动能解决是对的!

  1、下载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如果有可以不用再安装了)

  2.卸载程序里卸载Microsoft Visual C++2010(重新安装驱动时会自动安装这个,如果不删除原来的无法安装,会提示安装软件包故障);

  3.进C:\windows\system32,找到atiesrxx.exe删除(即AMD-ATI显卡外部事件服务文件,同理重新安装驱动时会更新这个文件,如果不删除原来的无法安装新的,会导致部分功能安装失败);

  4.卸载程序里卸载AMD显卡驱动(AMD Catalyst Install Manager),选择完全删除,删除后完成后会让我们重启电脑。

  5.重启后,进到360安全卫士里,找到优化加速功能的启动项:启动项里的ATI Catalyst Control Center(显卡辅助程序)和应用软件服务里的AMD-ATI显卡外部事件服务应该都失效了,点击删除。没失效说明没删干净!(注意:我们可以再到 C:\windows\system32,确认atiesrxx.exe是否删除)。

  6.控制面板-程序-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里,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1前面的框点选(即把它点击一下变蓝色),里面的两个子项可以不勾选。

  7.这时再重新安装AMD显卡驱动,安装完成后会让我们重启。

  8.重启后我们再进到360安全卫士里,确认启动项里的ATI Catalyst Control Center(显卡辅助程序)和应用软件服务里的AMD-ATI显卡外部事件服务都是开机启动的。

  再打开ccc,看是否能打开CCC里把某个程序(即.exe文件)设成独显,这个.exe必须不能有中文字,可以是英文名或数字,否则切换可能失效。

网友:
配置可交换显卡,还是第一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