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图纸中的BL_ON和VOL_ON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5-11-10):
如图所示除了3.3v 5v D其余的四个线哪个是背光开启哪个是灯光亮度调节啊。
显示器

网友:
我在家电维修网看是BL_ON是背光开启不知道在这里面是不是也是背光开启

网友:
自己顶一个一会沉了

网友:
BL-ON是背光灯开启信号,BRT-ADJ是亮度调节信号。
VOL-ON是音量开启信号,VOL-ADJ是音量调节信号。

网友:
坛里老师多,呵呵

网友:
4楼解释是对的

网友:
四楼说的对,这几个英文经常碰到的。

网友:
音量调节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不是说显示器图纸吗?显示器什么时候也有音量调节了?

网友:
4楼已经写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