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0I MS-7599VER:1.1

楼主(2015-11-10):
  •   今天接到一块770I  这板子通病就是内存插槽下面的一个8脚小芯片,无供电换了一般都要好,我这块换了之后,电就出来了,但是过一会就不亮,后面跑线。8脚芯片开启信号直接到CPU供电芯片37,37脚一个10K电阻上拉。现在上拉电阻一边有5V 估计CPU供电芯片坏了,ISL6323A 正在找芯片中,看能不能找到,不然只有定芯片了。

补充内容 (2015-11-11 10:49):
板子修好了 。BIOS 图纸在后面传上来了。

网友A:
你在还个呀,有可能是芯片不良

网友:
哦,很好,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还个呀,有可能是芯片不良

就是没芯片啊。在料片没找到,多半是要去宝宝定芯片了

网友:
兄弟有灌水的嫌疑了。

网友A:
在看看条件呀,,,,实在不行就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看看条件呀,,,,实在不行就定呀,

我在查查看吧,谢谢加分了哈,

网友:
不是CPU芯片问题,Q11 G级高电压 Q11没完全导通 换Q11导通后 供电都出来了 但是咋还没跑马 汗  接下来准备刷个BIOS

网友:
既然供电都是好的那就查下时钟和复位呀

网友B:
还是别急着刷BIOS,这是我的建议。

网友:
额 机器终于好了。 时钟也是坏的。在料板上找到了唯一一个时钟芯片。Q11坏了 时钟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还个呀,有可能是芯片不良

机器好了  不容易啊。第一次 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别急着刷BIOS,这是我的建议。

嗯  机器好了 时钟芯片也是坏的。 谢谢提醒啊 感谢

网友C:
Q11导通,D极电压为低电平,怎开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1导通,D极电压为低电平,怎开启呀

芯片前面是不是还有上拉电阻呢,反正这种i问题我遇到基本也修不好

网友:
好了? 好了还换芯片干嘛  是掉点呢还是怎么的?

网友:
第一次发帖 值得纪念~

网友:
不要忙这换芯片,没cpu供电全板考虑啊,换了也不一定有用

网友:
770i ms-7599ver1.1 图纸。bios奉上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921456)7599.1.1.pdf

msi-7599图纸

msi ms-7599 ver1.1 .rar

msi-7599 BIOS

网友:
板子修好了 时钟芯片也是坏的  换了就好了。BIOS 图纸也传上来了,在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