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00 显示灰屏 时好时坏 屏幕和线都换了就是那样

楼主:
匿名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来自

post_deleted

网友(2015-11-10):
也遇到一台没有搞定

网友:
没遇到过,看着就头疼。

网友:
加热能用多久哦。。

网友:
继续换屏和屏线,换到好了为止.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故障一样的  还没解决

网友:
他们说是显存的问题可以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看论坛通病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A:
接一台,正在不知所措中,八个显存,怎么搞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试试,可能是屏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啊·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一台,正在不知所措中,八个显存,怎么搞

靠显咔的先搞,那个热量大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大概什么时候灰屏啊

网友:
好的,试试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就去做交换好了,200块就换到了,省时,省事,最讨厌修现存问题的板子了

网友:
有高手知道是哪两个显存吗

网友:
我有台V5-471G也是有时灰屏,灰屏的时候没有集显供电,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修好没?听说是显存

网友:
修过显存坏的 你勇敢的换吧

网友:
查LCDVCC吧,今天遇到这个电路不良导致时显时不显示

网友:
要是怀疑显存就凭感觉吧!应该是显卡

网友:
我有台和你这问题也差不多,就是开机黑屏又时候屏幕能亮但是没任何字幕显示,灰屏

网友(2015-12-14):
看来遇到这种现象的兄弟伙不少哦

网友:
把接近屏线接口的那两个显存重做一下,不行正下方的也做一下。70%能好。

网友:
散热器下面正反面4个显存,用手捏住可以显示的。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灰屏  显存吹吹 能用个几个月 然后返修了!已经二进宫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

网友:
靠近风扇的

网友:
把八个显存重值一下就好了,这是通病

网友:
不错,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2016-01-28):
你 们说的灰屏是指黑屏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遇到一台通故障的,外切可以显示,但有时切换不出去

网友:
屏幕供电测测。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不稳定,

网友:
换显存吧 ,四个四个的换,就行了。

网友:
联想Y400不定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