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电流0.78不出1.8v和显卡电压

楼主(2015-11-10):
联想Z475 电流0.78不出1.8v和显卡电压!查了一下图纸是由PU11芯片过来的!用风枪吹了一下结果出来了!电流上去亮机了,后来想偷懒就装上,结果用着关机冷了一会!再开机还是那个问题,我就直接买芯片换上!装这样上。。。给客户。尼玛!!!又说是那样。。。现在没头绪了。。。
电感我已经换了。。。芯片刚刚换过了
请问还有其他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了?

网友A:
路过 我就看看 不说话 水平行 我不发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过 我就看看 不说话 水平行 我不发言!

老大!你迅维学员啊。。不说话可以顶一下啊

网友C:
芯片的每个脚都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正常  EN 供电  补偿    滤波电容换了。。。查看一下还不出1.8v??

网友:
学习了

信泽科技2008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握不住的沙 -5 淡定
qjh877 -5 赞一个!
杨方斌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无语,还要找下可以有虚汗

网友D:
更换上下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每个脚都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正常  EN 供电  补偿    滤波电容换了。。。查看一下还不出1.8v??

不正常的时候开启没有!但是吹一下PU11就好了!开启也有了。。。我就很郁闷了这个

网友:
老大!你学习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上下管试试

哪里的上下管?

网友:
测不正常时候的开启电压来源于哪里?

网友:
PC163电容  漏电   开启没有重点 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上下管试试

我晕,这种是DMOS结构的,都集成在芯片内部,怎么换呀,楼主还是先看一下EN那个电容是否有问题了呀

网友:
要查工作条件

网友:
你以为你是猴子啊,说学就学

网友:
升压电容,开启信号,PG信号有没有被拉低,都看看

网友:
以前看过类似这种问题的帖子 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奇葩了

网友:
板载CPU爱坏,重点查看

网友:
芯片 周边都看看   关键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你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
你测测不出电压的情况下芯片缺什么电压 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拉低了

网友:
差不正常的时候 芯片的工作条件缺那个

网友:
没焊好. 芯片没焊好.

网友:
AMD的机器,CPU容易挂掉的

网友:
芯片换新 开启正常 只有外围的设定电阻哪!

网友:
再换芯片。。。。。

网友:
lz解决了木有?

网友:
不会是1.8V电容不行了吧,

网友:
重点查一下反馈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迅维学员啊。。不说话可以顶一下啊

水平不行 我没去【迅维】学过 是我老婆去学的  我就一个小白!

网友:
楼主 厉害啊  不错的思路

网友:
看下EC的两个电阻和电容 不行先换了

网友:
先量测一下EN有无电压,若无测其阻值及检查其来源,若有查芯片,另外可烤板,看看板是否潮湿引起。

网友:
查查芯片附近有没有碰掉件

网友:
应该是EN开启时有时无吧,断开EN脚,人工上拉电压试下。

网友F:
我刚好也碰到这个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我借了个en电压给pu11,1.8v是出来了,但显卡的电压还是没有,还是要查图纸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好也碰到这个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我借了个en电压给pu11,1.8v是出来了,但显卡的电压还是没有,还是 ...

我开始也是那样做的!但是显卡供电没出来。。。。你吹一下那个PU11芯片他就好了!

网友:
好多不稳定的确实头痛

网友:
也 遇到相同的问题,无en,pl10和pl2无电压,外接亮,内屏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