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12 型号EC内部程序刷写的问题,编程器用的RT809F

楼主(2015-11-10):
论坛上看到的刷写步骤:“把42脚与地相连,在把EC 59 60 61 62 与编程器的1 2 5 6脚相连主板插上适配器”
按此说明连接后刷写就没成功过,报错情况如上图,是不是用的RT809F的编程器还分版本的,我的太老了不支持么,要刷写的是DELL 5520机器的主板,是可以触发亮机的,主板也已经通电,就是不能成功读写等。有懂得兄弟麻烦给予指点下(编程器上的座子4脚连到主板地上、8脚拉个3.3V 也都试过,一样的情况),谢了哈。 或者QQ:334682756   -一起探讨下了哈

网友:
粗的线、飞线用的细铜线都试过,应该不是连接的线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信泽科技2008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不能太长了,剪短试,还有不成功可能是主板上的外围电路引起,这样就只能吹下来离线刷写了

线短、线长的都试过,粗线、细线也试过  不是连的线的问题

网友:
读取的信号线不能超过10cm     你可以用你不用的废旧的屏线来飞线  飞线的线不能进太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不能太长了,剪短试,还有不成功可能是主板上的外围电路引起,这样就只能吹下来离线刷写了

而且此机器是正常可以亮机的板子,是好的板子 ,不用考虑板子硬件故障了那,老兄

网友:
这编程器不可以就换个啊

网友:
就是你飞线长了嘛   人家都直接说了  把飞线缩短

网友:
暂时没碰到不好刷的

网友:
这个是个难题,我前面有个也是就刷不进去。

网友B:
你可以飞线在键盘接口呀 不行就是外围电路干扰

网友:
读取EC程序还真是没有搞过,楼主搞出来了发个帖让大家知道刷EC程序的注意事项

网友:
9012刷写在线刷写EC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正确飞线 还不能太长 还要EC有供电 ……

其实最简单的是找个座子 离线刷写

网友:
大神也帮不了你!~哈哈额!~

网友:
这个也要分软件版本,之前我也一直刷写不了,后来升级最新软件解决了。飞线的话不是百分百的可以,有些还是要KB9012转接座来读写

网友:
要用空的芯片,

网友:
EC带程序的 每次都被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硬件故障引起你刷不了 而是外围电路影响你芯片的读写 ok

老兄,你是说哪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飞线在键盘接口呀 不行就是外围电路干扰

键盘接口飞过试过了,不行;长线、短线、细线、粗线都试过,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大家都是按正常上面的连接方式 直接就可以刷么?

网友:
lz解决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