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 花屏 求经验是显卡还是显存?

楼主(2015-11-10):
收一个B460E的联想本 开机花屏 如下  求大神们看看是哪花引起的 显卡还是显存?次机第一次拆机。先谢过!下面是外接显示画面

补充内容 (2015-11-11 16:03):
已经解决 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4512728

网友:
学习了

杨方斌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lvjingang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外接也这样吗

网友:
先看外接,在确定

网友:
一步一步来测撒

网友:
看着像是显存

网友:
这种花屏现象  更加趋向显存问题

网友:
最后拍张图片

网友:
外界什么样

网友:
你这灌水的迹象太明显了吧,小心我扣你分

网友:
显卡问题占据绝大部分

网友:
显存吧,这个感觉是显存

网友:
这个除了显卡和显存还有屏线和屏的问题,你要一样一样测

网友:
查下显存供电有没有,如果无异常我觉得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  肯定的

网友:
量一下显存供电正常不?显存显卡都有可能啊,他们都互相传输的!不好判断

网友:
你加焊一下显卡和显存试试呗,不行就换显卡最后在换显存

网友:
用手摸摸显存烫手不

网友:
看图像象显存,不过这机子显卡爱坏,你还是先加焊先显卡看下把

网友:
楼主你细心观察下此机器的左边的第一个显存,应该是磨花了,修过一台,就是显存破损导致

网友:
这显存问题吧

网友:
先去外设,换U、内存试试。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很像是现存

网友:
看看少不少电压

网友:
像这种的一般是显存

网友:
先看外接情况,不然不好说啊

网友:
这还用问吗 显卡呀

网友:
实践求证!我感觉干显卡

网友:
拆开看看吧 看看修过什么地方……
这种大多数是显卡 显存

网友:
从外接看显存可能性大,应是显卡与显存间的数据线有虚焊,加焊卡一般都会好

网友:
这个还真难判断,显卡几率要大点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明明写着外接,第一次拆机,外接Aoc显示器都看得到,怎么都看不到呢,回复的无语啦

网友:
一会上班给结果

网友:
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我是来弄下载分的!

网友:
加焊无果!!!!!!!!!!!!!!!!!

网友:
显存加焊下看看,颗粒状的花显存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