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3476-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11-10):
A1502机子开机无显示,电流0.01   0.5    0.8   0.95    1.04   0.61   0.47    掉电到0.01   检测呓到L3905无电压PPVIN_SW_TBTBST,L3095受控于Q3080,S级来之PPBUS_G3H电压正常12.5V,G级也是12V不正常,G级受控于Q3005,Q3005G级TBT_A_HV_EN  0V,来之U2800没有输出,期间还链接U3210,会不会是由于L3905没有电压导致掉电的呢,由于修苹果机子比较少,请各位大神们指教下

网友:
没修过苹果,不好意思不能给你思路

网友:
还有那个PP15V_TBT是什么信号,不里它按照掉电维修可以吗?期待大神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