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数字键切换不了 BIOS

楼主(2015-11-10):
这是联想内部资料直接在系统里刷BIOS   这款BIOS只是针对仁宝代工的G480  580 的机器,很好用 绝对OK

5ECN96WW(V9.01).rar

支持WIN8

小小菜鸟, + 5 淡定

网友A:
通杀主机编号CB 开头的仁宝代工的G480,G580

网友:
收藏着,电流跑多少

网友B:
数字键切换不了也会是BIOS问题,第一次听说

网友:
#那么牛吗  可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杀主机编号CB 开头的仁宝代工的G480,G580

CB LB开头的仁宝机器,ZB和WB是纬创代工的

网友:
只是数字键用不了的吧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这个BIOS是在系统下刷的吧

编程器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键切换不了也会是BIOS问题,第一次听说

有可能,一般碰到稀奇古怪的故障,首先刷BIOS,再查其它,

网友:
先学习了,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赞个

网友:
反正分放这里 不加给你也是浪费  键盘问题刷BIOS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