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0主板有声卡没声音。

楼主(2015-11-10):
V星860主板有声卡没声音。 ALC662,装好系统可以播放歌曲,就是没声音,插入设备没检测出来有插入,论坛有个人遇到一样问题,,,感觉声卡是好的,好多人叫换,,,就是不换,,,,估计就是输出部分的问题,声卡应该没事,,,就从废板拆了个感觉是三极管还是功放的东西换过去,,,,居然好了。。果然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读书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管做音频输出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是V星860  E41   或者是7704 ver 1.1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知道是这个坏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知道是这个坏的呢

凭感觉猜的,,,一猜就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知道是这个坏的呢

这个东西推测是7805 通过进来的12V经内部电路输出5V给声卡芯片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凭感觉猜的,,,一猜就中。

这也行啊。

网友:
这算维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推测是7805 通过进来的12V经内部电路输出5V给声卡芯片供电的。

讲的很到位 看到仁兄很喜欢助人  可惜今天无分了 改天加分支持

网友:
你牛比,这样也行

网友:
5V输出不稳定了

网友:
刚看了一下,果然是7805 稳压管。。。。就是12v转5v的稳压管。

网友:
这个的却是声卡的5V供电来着

网友:
楼主神人啊 一猜就中

网友:
神人呀,不测量,直接个猜

网友:
神了......给力

网友:
这个5v供电没有的话,为什么声卡还能认到呢?

网友:
声卡没有供电,造成无声

网友:
你就奇怪了,没有供电,电脑还能识别到声卡。

网友:
一般声卡旁边是有这个,但是想是它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也是一个精英的板,换了662没好,有空了测下这个有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稳压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的很到位 看到仁兄很喜欢助人  可惜今天无分了 改天加分支持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驱动什么都正常,就是没声音,  7805短了

网友:
5v供电异常的话,机器能认到声卡驱动,说明声卡芯片音频信号检测输入引脚功能工作正常。

网友:
这里声卡芯片5v供电异常的话,本身上电也会发烫。

网友:
如果没声音,我首先重新装驱动,很少会去看这个电压的问题。今天又i学到了,以后也要多看看电路上的转换电压。谢谢老板

网友:
我以前的电脑不出声音,输出线插错,烧掉7805,更换后声音正常!

网友:
662声卡供电1脚和25脚没有声音排除了软件先量供电有木有还用猜

网友:
讲的很到位 看到仁兄很喜欢助人

网友:
这个是个稳压管,坏了没有5v供电的,声卡当然不工作了

网友:
运气成分多 这确实是 声卡的主供电  78L05  易坏

网友:
78l05,有的住吧声卡供电就是从12v降压到5V来供电的

网友:
7805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
还有这么一回事  长见识了~

网友: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网友:
楼主换过声卡没?

网友:
换了供电 就好?

网友:
这是供点稳压管,没电芯片怎么工作呢

网友:
··猜都可以,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明显是5V稳压器

网友:
是的,这里换了7805声卡主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
凭感觉判断的,7805在这里故障应该是内部开路。

网友:
这是声卡供电芯片,12V转成5V,很多低端板子都用这个

网友:
这个比较好修!!

网友:
662的 坏的多 我这儿有5块板 都是换声卡解决的

网友E:
无5伏供电,还可以认出声卡
学诚电脑店
人家说是5v不稳定。不是没有。
详情

网友:
这样也行,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5伏供电,还可以认出声卡
人家说是5v不稳定。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