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7BT20不开机,三无求指教

楼主(2015-11-10):
今天上门修这台很奇怪,通电指示灯不亮,只亮主板上的一个LED灯,测5V电压正常,没有24V,12,明显开机电路没有工作,测了一下电压是OV,CPUM30800SAGP23脚为开机脚,测也没有电压变化,这条路上的几个电阻,一个三极管也都测过是好的,直接在POW-ON这路接5V给它(接地也不行,),还是开不了——单独拆下电源,短路开机脚,24V,12V都可以出来,请教高手,没招了。(CPU换了10M晶振,供电3.3V正常,)

网友:
3.3V追入CPU。再看下晶振,复位,总线。没问题再考虑FLASH。不行再考虑换CPU。再不行考虑换版。

网友:
晶振电压分别为1.6和1.5.复位电压为低电平,怀疑是CPU坏,坏板要配这个屏还有点难,哎。想想还是还给客户

网友:
光指示灯会亮就大胆的修,又不是那种一会能用一会不能用的会讹人的机器,最坏的情况是换个板子,。。。

网友:
外置的指示灯是不会亮,只有在主板上的一个灯会亮,有高手碰到这样的问题吗。我怀疑CPU挂了——,

网友:
找到图好修,没图就换板吧。省事还不少赚

网友:
板都不好买,——配那个什么中华屏,都买不到,哎,此机只好退还给客户了。

网友:
主板坏了.还是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