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4G单卡版 触摸失灵。

楼主(2015-11-10):
红米NOTE 4G单卡版 触摸失灵  屏幕总成更换过 还是失灵 测量触摸接口2脚供电2.8V 9脚1.8V 貌似是正常的 求指点。

网友:
已重新刷过机 还是不行。

网友:
正常开机后进桌面,亮屏的时候测 4#时钟 5#数据 6#中断 7#复位 全部都有1.8v

网友:
4#时钟 5#数据 有1.8V电压     6#中断 7#复位  这两个 没电压  接下来要怎么搞

网友:
刚刚量错了 亮屏的时候 6#有1.65V 7#完全没电压

网友:
C1107 CR1108 我都拆了 还是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