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T61等灌胶显卡的不可维修性

楼主(2015-11-10):
象T61这样显卡、显存、北桥离得很近,而且都灌了大量胶,基本上BGA没有做成功的可能性。因为距离太近,不管隔热做得再好,热量仍然会从电路板上传过去,造成显存或北桥的温度与显卡温度只差二三度,这样的温度差是BGA设备没有办法精确控制的。也就是说,要保证显卡锡球已经融化而几毫米外的显存锡球没有融化是不可能的。不知道那些BGA大师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变态的机器,我也想听听大师们怎样做好的。

网友:
现在换的少了,以前换得多!

网友B:
直接换板了,  拆肯定掉点

网友C:
为什么管黑胶 就是不想让你修  唯一解决方法就是 换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管黑胶 就是不想让你修  唯一解决方法就是 换芯片

换芯片也不可能,除非显存显卡北桥一起换。

网友E:
这种变态的机器还是少点遇到吧,不然真TM心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变态的机器还是少点遇到吧,不然真TM心碎。

还有就是当你上BGA拆下桥或显卡的那刻起,我敢保证,主板上掉点也不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态的机器,我也想听听大师们怎样做好的。

是啊,除非高手才能搞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板了,  拆肯定掉点

那是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芯片也不可能,除非显存显卡北桥一起换。

我看换板比较靠谱

网友:
这机器我们基本都是换集成板,不然费时又白干

网友:
处理好温度 做好其他芯片的保护 换显卡是可以的也是可行的
以前换过
现在这个板子也不贵了 所以换的很少了

网友:
现在讨论这个有点过时了吧,

网友:
我就看师傅换过 BGA手工大神

网友F:
我曾见过高手(我师伯),打黑胶的BG照样拿下

网友:
好像有高人可以做的

网友:
遇到过,但是被别人换过的,没掉一个焊点,我在重植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曾见过高手(我师伯),打黑胶的BG照样拿下

不是黑胶白胶的问题,是周围很近的显存和北桥也打了胶,这才是关键。

网友:
淡定点不好就换版有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