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7100不读sim卡

楼主(2015-11-10):
三星7100用以前的sim卡都可以,最近sim卡坏了,去联通公司换了新的sim卡,读不出来,手机没信号,提示“未在网络注册”,开始以为手机卡有问题 ,又去别的营业厅连续换了3张,都是一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
sim卡放在别的手机可以用,sim卡座也换过了,用我前几年的sim卡放在这个手机上就可以用,就是在联通营业厅刚换的新sim不能用,没信号,网络未注册

网友A:
看*#06#有无串号,可以修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06#有无串号,可以修复好的

有串号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06#有无串号,可以修复好的

请教怎么修复,只能用前两年的卡,最近的卡都用不了,sim卡座我换了两个都不行,SIM卡在不同的营业厅换了三张,都不行,网络未注册,可是新换的sim卡放在我另外的两个三星手机上都可以用,

网友:
我的手机以前是移动版的7108,后来字库坏了,修手机的给我换成7100的字库,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B:
手机还没搞过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还没搞过掌心

啥意思老师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哦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卡问题,你的7100只读2G  3G卡,换成4G就读不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卡问题,你的7100只读2G  3G卡,换成4G就读不出来了

我放在三星i9100手机上都可以用,没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放在三星i9100手机上都可以用,没一点问题

是的,你用一张2G卡放在7100手机上,看能不能识别,如果还不能识别,就只有刷机了

网友:
换张卡试试啊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啊

网友:
最后弄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