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换个可调电源,大家都在用什么的,哪个好用实惠

楼主(2015-11-10):
要换个可调电源,大家都在用什么的,哪个好用实惠,都给推荐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都差不多的

网友:
有推荐的品牌吗?价格多少?5A的还是10A的,现在有些本都电流大了。

网友:
5A够用了,

网友:
一般安泰信的用的多,价格低,只是等用几年后,电位器要换。

网友:
不用太好的,数字显示,就这一个要求就行了。

网友:
安泰信的,感觉不怎么好,有时候好的笔记本用电源,自动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