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 日立笔记本硬盘 电机转 无异响 bios不识别

楼主(2015-11-10):
新人求指导 日立笔记本硬盘hts721010a9e630 电机转 无异响 bios不识别 mhdd不识别

还有救吗 恢复数据一般要花费多少呢

网友:
不能识别到吗

网友:
识别不到 哎  悲剧了

网友:
问题说的有点模糊,按照你说的意思我提供一些思路给你:1:换台机器重新检测一下,看看能不能识别到。2:磁头寻道是否全道,是全道,分析电路板和固件。3:磁头半道,电路板和磁头。你这个情况数据基本上都可以恢复,不用担心。

网友:
排出电路板硬件问题,那就是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