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HM65没CPU集显供电,供电搞定,还是不显示

楼主(2015-11-10):
      今天修到一个英业达的板子,版号是6050A2398701

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插上板子就自动上电了,电流只能到0.12就就掉了,然后来回重启,测了下3 5V电感,电压正常,其他电感也都测了下,只有CPU和集显供电没有,其他貌似都正常,那就检查CPU供电芯片吧,这个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

仔细检查了下周边,发现有个电容掉脚了,

焊上,上电还是那样,测芯片的条件吧,发现VR_ON没有,VRON来自外部的PWR_GOOD_3,接着往前查,来自一个电压比较器U17

先测上面的,6脚电压1.17V正常,5脚只有0.3V,这不对啊,从上面测吧,发现+V5S没有,找到Q550,测试正常

难不成短线了?飞一个吧,直接从1脚飞到R157完事

飞完测量7脚还是没有,哎,那就查U17-A吧,2脚1.17V,3脚1.08V,这又不对了,本来想拆了R150完事,结果找不到,这板子好多电阻没有丝印,没辙了,接着查条件,发现+V1.8S只有0.8V,接着查这个,

测量L3015,只有0.8V,看来这里电压不正常,前面测过,但没看图,也就忽略了;断开PAD515,电压变到2.7V,这是什么情况?又接上隔离点,还是0.8V;找料板,换了U5011,C5223还是0.8,看来芯片没坏,查FB,发现R5170阻值变大了,10K已经变成了40多K,换掉,1.8V出来了;再测U17也正常了,这时候电流也上来了,到0.6多,再测供电,都已正常,接上显示器,还是不显示,重新刷了BIOS还是不行,换个CPU,电流有所变化,最高上到1A,感觉亮的节奏,接上显示器,还是不显示。。。。
   测了下内存SMBUS,无波,没头绪了,哎,求助下各位这还能测什么呢?

网友:
楼主能走到这步真的很厉害了

网友:
假汉下烂桥 试试

网友:
楼主厉害呀  可不可以把你知道一些信号点写下

网友:
最高1A,不过内存,换件内存试试,不行再检查内存各供电和信号

网友:
电流低,+V5S能这样飞一个吗?不能,查找什么转换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