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锐V41

楼主(2015-11-10):
精锐V41 进系统后   5分钟自己动重启  有的时候一天都怪好   为什么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A:
因为还没有找人检测.

网友:
装过两次  XP  Win7 都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还没有找人检测.

可是好的话有可以开一天

网友C:
你你那里有没有维修工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好的话有可以开一天

这种叫神经病现象,检测麻烦,维修风险还大,一般情况下费时费力不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叫神经病现象,检测麻烦,维修风险还大,一般情况下费时费力不讨好。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你那里有没有维修工具呢

没有  一般我都在网上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