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G大短路烧穿

楼主(2015-11-10):
机器到手的时候 一看大短路 恩 烧烧就差不多了 拆鸡!
机器烧黑对穿 这图片是已经处理过的 发个帖子就是想说明对付这种机器需要注意的地方
   机器看看烧的程度 并且处理外观 然后观察是否碳化 有的机器烧的不厉害只是表层烧黑 手术刀去刮或者直接斜切开表层断开短路点
上图已经割开 应为是烧碳化了 一捅就对穿了 索性全清理干净了 切的时候最好斜切 直切 会导致细碎铜质的切丝 缠绕导致误判 继续切会扩大范围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最关键的是 注意 元器件的标示 别切的兴起忘记看了 有你受的 不知道这元件的标号 只能跑线虽然不怎么麻烦 但是浪费
现在就是围绕这故障点修复 现在故障不清楚 但是公共点以及其他电感阻值都正常 唯独 无CPU供电对地 短路 翘起电感 测为后继短路

一切都是围绕故障点为先  和故障点有牵连的反馈G10 断开后 短路消失 此反馈是芯片的小伙伴 所以干芯片 换了一个芯片后 测量电感阻值为120 我朋友提醒一句 纬创这里对地应该500左右的 于是我直接取下管并且一个一个测量数值 四个下管有一个对地120  更换后正常 MOS管测量NP方式
(红N黑P 两支表笔互搭MOS管 123对5678 控制极无视 数值一段1.0开外 一端500左右 500左右的那一端表笔颜色对应前面红N黑P)
现在飞线 公共点 以及BOOT升压 以及挖洞导致的可观的短线处.............很久后

很乱 但是检查过了都飞好了没错
通电触发后电流0.2  不出CPU供电 那肯定啊 哪有那么容易好  要耐心 继续
!!!!噼里啪啦   事出突然  老板在边上没敢拍照 场面很感人 一缕狼烟袅袅升起 火花四射 瞬间把我心血毁了

再加上明天11 11  立马对我产生 1万1千1百1点伤害!
由于不小心 没有去做好洞口绝缘 导致触碰短路 还好元器件没坏多少 加个帖子处理绝缘后 继续修吧
测量芯片条件 以及各相关故障处的线路有没断线  正常但是不出供电

示波器测试 上官G极电压 瞬间有波形 滤波电容也有瞬间电压出现
估计是BOOT升压问题  外接一个1.05V的电压的上官G极电压过来 直接拉低至0.3V 且电感输出0.3V电压
直接更换升压电路一套组建
取下CPU 上电有出CPU供电了

上CPU后 还是不出CPU供电 于是更换CPU供电芯片 电流上扬亮屏

进系统读条界面中
也不知道有没有地方说得不正确 大体应该没错了
有心的捧个分

网友:
主板都烧穿了,楼主也是了得啊

网友:
这个维修难度太大了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就叫客户换板,烧坏的这个当料板

网友:
楼主耐心十足啊,给我就不修了,直接换

网友:
我的妈呀,这个也行,实在是佩服耐心

网友:
修成这吊样了还能修好啊     要我都不修了

网友:
飞的线很难看,维修技术很好

网友:
高手要民间啊,很厉害。。

网友:
这线飞的这么牛逼

网友:
这都可以  楼主厉害  维修不容易呀

网友:
技术很强啊,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给他判死刑了。

网友:
楼主 牛叉,这样的板能还修好,就是太费时了。

网友:
有分必须捧

网友:
楼主你太强大了!维修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神人也,  这也有耐心搞,而且还搞好了。

网友:
赞一个,写的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  小白我能有你的 一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