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2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5-11-11):
魅族mx2拆机图解教程

  现在用魅族mx2手机的朋友越来越多,魅族MX2真有这么多魅力吗?总体来说魅族mx2做工是非常个性的,魅族mx2手机有大面积的黑色导热层,封死的屏蔽罩,整体布局还有一些小的细节上与iPhone十分接近,下面通过魅族mx2拆机图解来看看,魅族mx2的做工是不是真有这么多魅力。

  魅族mx2拆机的工具:

  魅族mx2拆机步骤:

  1、魅族mx2后盖和MX/MX四核相同,采用双层注塑工艺。表面外观看起来做工很精细,表面非常清晰、漂亮,此外,在后盖上还有LOGO印在内层。

  2、魅族mx2在由于全金属包围容易产生信号差问题上,专门在顶部信号窗口部位使用塑料开头,保证手机信号畅通,魅族mx2显然在设计上更加成熟。

  3、拆开魅族mx2后盖,比以前版本手机很大的改进,整体更加整洁,排版也更加合理,打开后盖就可以看到电路板和裸露电池,魅族mx2电池不需要插拔,但注重美观在外面加了一款金属板,被网友津津乐道为“铁皮马甲”。

  4、接下来开始全面拆解魅族mx2,打开后盖后,感觉风格统一,做工齐整,就是螺丝太多,大约长短不同的有10多个,先拆解魅族mx2螺丝,才能看内在的做工,如图:

  5、魅族mx2用激光雕刻的形式将IMEI等串号印在“铁皮马甲”上,这种工艺更美观。

网友:

  魅族mx2拆机步骤:

  6、后盖拆卸后,我们将魅族mx2拆解为大致五个模块,起到固定和屏蔽辐射作用的整块的金属屏蔽网;起到保证信号畅通作用的塑料贴片;机身整体;底部扬声器;后盖并带有闪光灯,如图:

  7、手机魅族mx2机身底部的扬声器模块。

  8、手机魅族mx2电池容量提升到1800mAh/6.75Wh,电池待机时间很给力。

  9、用两个螺丝固定主板,主板和前部面板之间的连接是靠排线(软件印刷电路板),虽然排线不少,但十分规整。

  10、固定主板的两颗螺丝比较特殊,原因在于它既是螺丝,又是基座,同时用来固定主板和固定/支撑“铁皮马甲”。同时,一颗螺丝上还覆盖有易碎贴纸。用来识别是否自行拆机和是否拥有保修。

网友:
拆过魅族3没拆过魅族2

网友(2016-01-18):
蛮详细的拆机图,电池有点像苹果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