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12卡顿、CPU使用100% 画面设置如何调控的方法

楼主(2015-11-11):
cod12卡顿、CPU使用100% 画面设置如何调控的方法

  不少玩游戏的玩家都会遇到过种种问题,比如PC版的COD12黑色行动家俺家也可定遇到过cod卡顿、cpu使用100%的问题,应对方法是各种各样。出来降低画面设置等方法外,还有一些课调整的,这里我们简单说明一些比较有效果的方法。

  首先看看你的计算机是否满足最低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Win7 64位及以上系统

  -处理器:i3-530 2.93GHz、AMD Phenom II X4 810 2.60 GHz

  -内存:6GB内存

  -显卡:NVIDIA GeForce GTX 470 1GB显存、ATI Radeon HD 6970 1GB显存

  -DX:11

  -硬盘:60GB

  如果出现卡顿、延迟的情况、首先看看是否安装了最新的显卡驱动,NVIDIA发布了针对cod12的最新358.87正式版驱动。

  再者,降低游戏画面质量来保证流畅性。在COD12画面设置选项中,将一些选项调整为低,尤其是材质质量、地图阴影,抗锯齿对影响也是很大的,不要设置过高。PS:关闭垂直同步也是可选的方法之一。

全低

  而CPU使用100%也会导致卡顿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修改Players文件夹下conifg.ini文件中WorkerThreads一栏对应的数值,将默认的4改成其它数值,具体数值依据你的CPU型号。

  将第一个4改成相应的数值

  腾双核G系列 改成“1”

  I3/I5改成 "2"

  E3 I7改成 "4"

  六核I7 改成 “6”

  八核I7 改成“8”

  官方也获知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发不了升级档修正的一些问题,以上便是cod12卡顿、CPU使用100% 画面设置怎么调控的法,希望对你们有用处。

网友:
可惜我不玩啊
看不懂

网友:
一看那些要改英文的我都就开始犯晕,,还好笔记本的BIOS不需要我们改什么,,,,,

网友:
I5也应该改成4,奔腾,I3才是改成2

网友A:
现在也只有游戏才能成为硬件发展的动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只有游戏才能成为硬件发展的动力的

说的对,微软出的新操作系统对硬件要求的提高速度太慢了

网友(2015-12-17):
好啊, 不过我已经用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