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智能电视故障,一次性解决

楼主(2015-11-11):
五大智能电视故障,一次性解决

  你家智能电视是不是罢过工? 是不是吐槽过它?但那并没有什么卵用。其实出现这种问题的不只你一人哦,比你惨的人也不是没有,你绝没有落单,(双十一来了  哇咔咔你没有落单)好了回归正题,下面给你介绍智能电视故障与它的解决方法。

  据一项智能电视质量满意度数调查显示,32%的智能电视用户表示在三年内发生过至少一次故障。其中画面显示、APP下载后无法安装、升级失败等是电视故障重灾区、也是用户吐槽最厉害的地方哟。

  将智能电视的故障排了排名次,曰:“智能电视故障TOP五”

  TOP1、智能电视系统故障

  1、智能电视机升级失败

  智能电视升级绝对是不轻松的,很容易就失败,而失败的结果是零结果,要么是系统黑屏,要么是无法启动。遇到这种现象该怎么办呢?只有强制刷机或报请售后一途了。强制刷机请根据个子电视型号抉择。

  2、操作流畅度不足,读取移动硬盘时,翻页找文件,整体反应偏慢。出现这种情况,基本无解,而且越往后越慢,系统这种东西跟水差不多,越用越脏乱差。

  TOP2、智能电视软件故障

  1、预装第三方软件应用、有闪退、无法安装现象

  曰:兼容性问题,建议重内置的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因为商店中的应用普遍经过兼容性测试,如果您安装第三方应用,建议安装兼容性适应强的。

  2、智能电视软件故障

  1、预装第三方软件应用,有闪退,无法安装现象

  曰:受安卓系统限制,在启动多个应用程序后,会出现多个后台进程暂用系统资源,所以会使用操作系统变慢,例如市面上安卓手机一样。对此,建议,您下载一些一些清理工具应用来清理系统缓存。

  TOP3、智能电视硬件故障

  智能电视安装SD卡不显示

  1)通过升级或者降级解决。

  2)用酒精棉擦拭SD卡芯片,往往芯片有油脂或者垃圾,插入电视数据读不出。

  3)SD卡的厚度不够,插入以后,弹簧片接触不到芯片,可以在SD卡的背面粘上一至二层透明胶布解决。

  TOP4、智能电视开机故障

  1、智能电视在收看当中或关了电源后,发出轻脆的“喀咔”声音

  曰:智能电视在收看当中是一个由冷到热的变化过程,关掉电源后机器是一个由热到冷的变化过程,此时机器出现热胀冷缩现象,造成机壳磨擦的声音,属正常现象,虽然不会影响观看体验,但说明做工不够精细,不是所有的智能电视机都会发出此类声音的。

  2、灯亮不开机

  曰:按智能电视机配属的遥控器待机键开机不能开,建议用面板按键开机,如果按面板上 “频道+/-”键可以开机,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

  3、灯不亮、没有声音、屏幕没有光

  曰:先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好,然后电源线所接插座供电是否正常,接着电源开关是否开启,如没有请开启电源开关。

  TOP5、智能电视画质故障

  1、节目换台出现黑屏、画面静止、直接跳过

  曰:以上三种换台方式都属正常现象,是机器本身的一种设置方式。如在操作“菜单”选择项中有“转台静止:开/关”的,可更改此项。

  还有一种情况,机器设置为换台画面静止,但部份频道在换台时黑屏,也是正常现象,主要是由于非标准信号原因,造成电路信号的同步识别跟踪错误,在短时间内恢复都属正常现象

  2、出现人物矮、胖现象

  曰:此现象是正常现象,是由于目前我国电视节目是4:3格式,当用16:9屏幕电视接收4:3格式信号时,16:9屏幕电视会将4:3的信号左右拉宽,所以图像会显得矮、胖。

  如不习惯可调整画面比例为其它模式。16:9屏幕是未来数字电视的发展趋势。建议不要长时间在左右黑屏的4:3模式下观看,容易造成屏幕中间与两边的亮度不均匀。

  3、智能电视图像有雪花

  曰:信号问题,用户采用室外天线时,多数频道的节目均可能出现“雪花”;使用闭路信号也可能在个别/几个频道出现“雪花”; 也可能是频率漂移,尝试“微调”或“手动搜台”。

  4、智能电视倒屏花屏?

  第一种情况,智能电视倒屏花屏,但是按主页键可以进入系统的解决方法:下载与自己电视机相同系列的固件升级,步序:按主页键进入系统——自己仔细查找到系统设置这一栏——按系统设置——系统软件升级——本地升级——耐心等待升级。

  第二种情况,智能电视花屏倒屏,按主页键进不来系统的解决方法:下载与自己电视机相同系列的强刷固件强制升级,强制升级成功以后屏幕图像恢复正常

  第三种情况,智能电视花屏倒屏,按主页键进不来系统,强制升级以后,按主页键可以进入系统,但是屏幕情况还是倒屏花屏的解决方法:参照第一种与第二种操作。

网友:
我还以为说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