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自制功放机图解

楼主(2015-11-11):
DIY 自制功放机图解

  在网上看到美国最新的T类数字功放TA2024的声音创下了数字功放最好的成绩,国内网友有很多试制的,而且评论说音质非常不错,

  于是自己用一个星期晚上的时间,也做了一套DIY自制功放机。下面DIY自制功放机的制作过程,我只是业余爱好者,有很多地方可能不够专业,还请高手多指教。

  DIY 自制功放机需要的元件:

  TA2024成品板

  TA2024成品板的背面,用的基本都是贴片元件

  由于T类数字功放是电感耦合输出,两对电感必不可少。但体积过大,拆下后重新焊平到背面,用热融胶固定。这样即节省空间,又使得正面的IC能够安装大面积的散热片(实际上TA2024不用散热片也可以工作,但试听时还是觉得有些烫手)。

  尺寸大小合适的散热片

新买的Φ80的小型环牛,交流有效值12V,35W。

网友:

  制作整流滤波板一:刻板

  先做一块整流滤波板,裁了一块1树脂加玻璃纤维的单面敷铜板,表面有些氧化,这种板比纯玻璃纤维版要容易切割和钻孔,铜皮也比较厚,适合自制线路板用,但就是硬度不够。

  先用马克笔在铜板上按照要排布的元件设计好元件位置和布线。我用刻阴法,刻掉的是线路与线路之间的绝缘带,留下大面积的导线,这样比较省力。

  用美工刀沿画好的线刻成双线,将中间的一条用刀尖挑起,撕掉。用橡皮猛擦,氧化层就都掉了,露出闪闪的金属色。(板子60×70毫米大小)

  拿起来看看效果如何,还是很不错的吧!

  在灯光下,背面呈琥珀色。

网友:

  制作整流滤波板二:组装

  由于TA2024需要直流单12V,最高不能超过13.5V,所以需要改造变压器,把线圈一点点往下拆,拆到10-11V左右,整流滤波后的负载电压刚好12V,拆下的铜线不要浪费,缠回去刚好用作指示灯电源,就不“盗用”功放的电源了。

  主要配件:喇叭输出端子、变压器、音频输入端子、散热片、TA2024板子、整流板、电源开关和音量电位器。

  整流板元件:两个808G桥堆、保险丝、7个1000μF50V的电解(其中一个是指示灯滤波)、0.1pF瓷片电容和之前刻好的板子。(旁边的铜柱是装“主板”用的)。

  把元件一个个焊接到做好的整流板上。

  焊接完成,做好的整流板。(TA2024适合的电源滤波值是6000-10000,我觉得6000的低频就已经很足了。就用多个小容量的电解主要是空间限制,同时也增加了充放电速度,获得更好的瞬态相应)

  为了防止铜皮生锈,在整流板的背面涂了一层松香。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这么牛逼的楼主啊,都能自己生产电子产品了,佩服。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大,,,,,,,,,,

网友:
做好是什么样子的,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A:
做好是什么样子的,怎么看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是什么样子的,怎么看不出来啊

继续关注,不会让你失望的!呵呵!很不错的。

网友:
LZ DIY能力强啊

网友:
膜拜。。。没睡了

网友:

  制作整流滤波板二:组装

  用铜皮给整流板简单加了一个屏蔽层,内面贴好绝缘胶片后粘到板子上。

  制作电位器

  给音量电位器加一块小板,这样连线比较方便。(音频屏蔽线里面的隔离层是特富龙的,比较硬,直接焊接容易断线)

  这块板子更小,所以先刻板后裁切。

  刻完了的小板

  钻好孔,把电位器插上。(这种电位器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进灰尘,现在用塑壳封闭的比较多)

网友:

  制作电位器

  设计线路的时候实在没地方烧了,不得不“飞线”了

  开始“主板”加工:钻孔

  上开始“主板”的加工,先按照板子的宽度定位安装螺丝的位置

  先用小号钻头在板子非主要线路的地方打孔

网友:
已经是武林高手级别的师傅了吧?

网友:
啥时候能生产主板,到时候我的电脑就用你家的!哈哈~

网友:
  数字功放宜用主动PFC供电,电声转换的效率才高啊

网友:
“实际上TA2024不用散热片也可以工作,但试听时还是觉得有些烫手”,够客观,很多朋友需要这样的意见!谢谢分享!

网友:
这真的是楼主自己动手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