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笔记本BIOS密码忘记刷BIOS能解决吗?

楼主(2015-11-11):
今天收了个HP V3000笔记本BIOS密码忘记了,不知道密码是不是存在BIOS芯片里的,有处理个此问题的来说说

网友A:
看有没有密码芯片的,没有的话先刷个BIOS

网友:
这机器的BIOS 密码在BIOS 里面刷BIOS 就能解决

网友:
可以解决,遇到过几次

网友:
这个可以软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密码芯片的,没有的话先刷个BIOS

密码芯片一般是什么型号的,有图片吗?发来看看

网友:
先刷个试试,不行再找密码芯片也行

网友:
能  我上次刷过一台联想的 OK

网友:
可以的,这机器没有单独的密码芯片。

网友:
还有你的键盘是美式的qwert键盘吗?

网友:
bios 电池拔了 重刷个BIOS 就没密码了

网友:
我的Top2005+刷写器不支持48脚的bios刷写,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