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开机正常,重启黑屏

楼主(2015-11-11):
CQ41开机正常,重启黑屏,电源灯正常亮,电流跑到1.4-1.5左右不动新手没思路

网友:
可以试试外接

网友A:
有没有换系统试过呢

网友B:
是重启什么都不显示了吗?还是到那个位置黑屏

网友C:
仔细看下到底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D:
刷南桥旁边的BIOS程序,貌似是通病,

网友E:
是amd的还是因特尔的啊?

网友F:
还是先刷一下BIOS看一下吧,看一下电池

网友G:
电流跑到那么高还不亮,那是显卡问题,或者系统有可能不行了

网友G:
试外接亮了又能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重启什么都不显示了吗?还是到那个位置黑屏

重启就黑屏,断电开机还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下到底是黑屏还是暗屏,

确认了,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amd的还是因特尔的啊?

因特尔的,I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先刷一下BIOS看一下吧,看一下电池

在论坛刷了两个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系统试过呢

系统是新做的,我再做一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南桥旁边的BIOS程序,貌似是通病,

刷南桥BIOS?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流跑到那么高还不亮,那是显卡问题,或者系统有可能不行了

观察了几次,先是1.4几,然后大概十几二十秒就到1.5几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先刷一下BIOS看一下吧,看一下电池

电池是坏的,没有用,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观察了几次,先是1.4几,然后大概十几二十秒就到1.5几就不动了

先上BGA加焊显卡试试再说吧,总得排除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外接亮了又能怎么样呢

判断是显卡还是屏线或者液晶的问题

网友:
bios problem,program bios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觉得像BIOS。

网友:
CQ41开机正常,重启黑屏,电源灯正常亮

网友:
黑屏还是暗屏啊,首先看看系统什么的,捡方便的下手,完事看显卡

网友I:
修好了吗 好奇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了吗 好奇葩的问题

显卡问题,搞了半天啊

网友J:
刷下南桥的BIOS如果是一修的应该 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了吗 好奇葩的问题

呵呵 好变态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下南桥的BIOS如果是一修的应该 会好的

做的显卡才好,bios都刷过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刷一下BIOS看一下吧

网友:
CQ41的显卡容易坏吧

网友K:
那要是不重启能一直跑3D吗?

网友L:
怪异的问题,没见到过呢、

网友(2015-12-11):
真的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要是不重启能一直跑3D吗?

没有试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怪异的问题,没见到过呢、

确实很怪异

网友:
去问他忽然他也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官网合成个bios刷上去试试

网友:
CQ41 ,开机触发到1.4A左右无跳变,10秒左右后大小灯闪,刷南桥BIOS后正常。提供借鉴了。

网友:
显卡旁边27M的晶振也会引起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