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3.0 1.5A 不显示

楼主(2015-11-11):
K42JR   3.0   1.5A 不显示  半个月前加焊了显卡就OK了,现在又回来了  ,这个机器也是要换CPU 的MOS管吗?   请教下!内存贴子是K42JK(0203A)  谁有BIOS  给个谢谢!

网友:
不能换了再说吗

网友A:
背后电阻阻值变小了吗

网友:
你这板好像已经改良了,看看别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上次的故障复原了,再B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背后电阻阻值变小了吗

背后的电阻  是18K   正常啊!

网友:
在做显卡看看效果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后的电阻  是18K   正常啊!

是正常的,那有可能是显卡本身坏了

网友:
遇见一台断电的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觉得加焊显卡能用多久呢?

网友:
就算你换个显卡做有铅的上去,时间也是用不太长的,更何况是加焊,还是做无铅的锡珠上去吧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PC-20151031SHWI.000\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54465239\QQ\WinTemp\RichOle\T[1DA7X4CTVPTO6ZM{F)C32.png把这几个全换了就好了,电感也换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上次的故障复原了,再B一下.

我再B了一下 ,好了,可能是我上次散热没有做好! 测试中。。。 谢谢!

网友:
我再B了一下 ,好了,可能是我上次散热没有做好! 测试中。。。 谢谢!

网友:
我再BGA了一下 ,好了,可能是我上次散热没有做好! 测试中。。。 谢谢!

网友:
加焊应该不行,你最好是换一个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
我再B了一下 ,好了,可能是我上次散热没有做好! 测试中。。。

网友:
楼主有bios吗。可赞助一个么。

网友:
求楼主赞助一个bios

网友(2016-01-04):
好像出厂工艺的事,ASUS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