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v1.0跑E0的维修

楼主(2015-11-11):
   早上刚开门,同行朋友就拎一主板来了,说是开机就报警。已换过CPU和内存,无效。一看是联想的L-IG41M V1.0,上次来修的时候是CPU不好。现在轮到主板了。同行朋友走后,上电测试,诊断卡跑E0,喇叭狂叫。测各个电压正常。拆串口,无效。刷BIOS,无效。加焊I/O,无效。想了一下以前的维修案例,E0应该与内存部分有关。重点检查内存槽周边,终于在内存槽下方,ATX插槽上方,有个标记为Q1176的管子的引脚发霉了。吹下该管,处理焊点,还好没烂掉。焊回管子,加焊管脚。上电测试,不报警了,显示器出现联想的LOGO。装系统测试OK。修复。

网友:
LZ厉害  能从诊断卡看出端倪新人学习了

网友:
楼主。。E0不是内存方面的问题。。还要拆那么多芯片呀

网友:
你应该直接查内存这块,做那么多无用功

网友:
三极管起什么作用,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维修就得细心观察

网友:
检测外观很重要啊,朋友

网友:
联想的主板不好搞啊~楼主厉害~

网友:
这里三级管是不是连接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引脚的呢?

网友:
这个管是干什么用的 ?

网友:
应该是SMB和SMC

网友:
楼主眼睛真的很贼, 这样都让你看到了 ,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

那四处回复这几个字,要小心了,

网友:
有些主板跑E0刷bios就好了,有些主板跑E0是由于外设引起的。同一个代码,在不同的主板上,原因不同。而且与主板BIOS类型有关。

网友B:
从图纸上看,该三极管是有关SMB和SMC 的,但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电压都正常的,都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纸上看,该三极管是有关SMB和SMC 的,但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电压都正常的,都是3.3V。

我也是这么推测的,一般三极管在这里起到开关控制和信号电压钳位作用。

网友:
这样的帖子应该加个精

网友:
E0也不是说绝对是内存啊、上次我也遇到一块加焊桥好的啦、

网友:
手里有块索泰的g41也是报e0,内存应该是坏了,等找个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三极管应该是内存总线的

网友:
下次我也是看看跑内存看看没有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5-12-12):
向楼主学习了,真好!!!

网友:
图纸有吗 急急急

网友:
就不能写下过程啊 排版看不下去

网友(2016-01-11):
又要测量,又要拍照片,没相机,手机像素不行,最后还要花时间编辑,费力

网友:
如果管子不发霉,楼主还不一定能修好呢,赞

网友:
谢谢分享,要是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