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的按键失灵 诡异现象

楼主(2015-11-11):
联想笔记本 Z50 初开机之后觉得是键盘失灵 但把所有的输入设备都移除之后 包括自带的键盘 和触摸板都拆除后 问题依然存在 系统也修复过 开机自动重启 禁用键盘之后能很正常的进入桌面 然后打开文本 就会不断的跳同一个键  我的是数字键6  我拆了键盘 一切输入设备都移除之后  还是如此 bios下 也恢复了  内存条也清洗了 问题依旧 谁知道咋回事 要咋弄哈

网友:
排除软件故障 论坛搜索某大神的键盘出字原理 。 板层出现短路咯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EC换了吗

网友A:
EC是什么东西  要怎么换 求详解

网友:
应该是键盘数据线有腐蚀。

网友:
楼主是私人吧 不是修的 ,,,

网友B:
你更新这个版本的BIOS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送修吧,这种你搞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什么东西  要怎么换 求详解

EC都不知道是什么,那你不用修了,送修吧

网友:
楼主你是新手呢,或者不是这行的

网友:
是不是EC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的?仔细看看EC和键盘接口之间的线路。另外问一下,你清洗内存条是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更新这个版本的BIOS

请问 能给个链接不 我去下载过来试试

网友:
io可能有问题

网友:
ec坏了,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