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独立显卡EC BIOS

楼主(2015-11-11):
这两天修到两台DELL N4110有待机不触发的现象,都是EC BIOS有问题,现在发上来自己亲试的BIOS,论谈里可能有,但是我这个保证是好的。文件名就是主板的板号。

dav02amb8f0 ec.rar

网友A:
什么问题     电源跑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电源跑的怎么样

不触发,按下电源键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补充一下,机器故障是待机0.01,有待机3V,5V按电源开关无反应,第一台是被人动EC BIOS芯片,不触发。第二台是没有动过,现象一样,刷BIOS都成功修复。

网友(2015-12-15):
我现在 正遇到 一台跟你一样的机器
谢谢 楼主  试试看看

网友:
板号后面那个是1 不是0能用么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不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终于让我捡到一次便宜了。下载刷好了。

网友B:
我怎么刷了不亮了,之前还是亮的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刷了不亮了,之前还是亮的会掉电

我的BIOS是EC的BIOS正常保存的,这个BIOS是按开关没有反应的,刷了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2016-01-17):
谢谢楼主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刷了你的bios好了

网友:
刷EC 和bios这种情况挺多的 不触发

网友:
你这个文件怎么在编程器软件里打不开呢,

网友:
知道了,是我没有改后缀名

网友(2016-02-21):
试试吧!希望奇迹会出现!

网友:
我的板子按开关没反应 但是用镊子短接就可以触发 不知道下载后能修复吗

网友:
刷了还是不行啊! 问题一样的
!!

网友:
希望是赚钱的活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 我的是关不了机,关了以后自动就开始启动了,刷了过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 我的是关不了机,关了以后自动就开始启动了,刷了过后就正常了

不客气,咱们都要谢谢迅维修网给咱们这么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