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31,全板复位1.6V,外设都拆光,IO换过,bios芯片换过,都无效,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11-11):
RT,复位电压是正常的一半,cpu复位电压才0.25V,bios3脚电压也偏低

于是先刷bios,无效,不上bios电压也一样低

拆外设(网卡、com、声卡都拆了),无效后,换IO,还是没用,又换过时钟芯片,还是无果。。。没思路了,请教高手,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可能坏了?

网友:
你应该把时序的电压都说一下 那些大家才好分析 内存 南北桥 总线 CPU 你查了吗 都正常在时钟复位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
南桥坏了拉低复位。全部外设还有IO排除就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南桥换了吗?会不会是GB的问题?

网友:
看来要换新板了~

网友:
换桥吧,复位电压只有一半按照不跑码修

网友:
唉,最近遇到的几块G31全是GB南桥坏,BGA倒有一台迅维的,可没桥换……

网友:
你别这么急躁啊,你说的CPU复位电压0.2根本就是没有复位啊,没复位也要查复位条件满足了没有,如果满足了,就一个一个查,CPU的复位是由北桥发出的

网友:
南桥没有正常发出吧

网友:
按无复位维修流程,,,感觉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尝试更换IO旁边的822上拉电阻试试,或在南桥附近的

网友:
查总线好了 一般是断线或桥虚焊了

网友:
不跑码复位电压就只有一半

网友:
CPU座子接触不良也会造成复位一半电压。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的哦。就是复位电压只有一半。查过vrmpg和pwrok都正常发出。

网友:
难道真的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