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SE ATX电源接口的第八脚POK连到哪个芯片上去?

楼主(2015-11-11):
跑遍了所有 就是没找到

网友:
找图纸看吧

网友:
好像连到IO中间还有五个腿的管子来着

网友:
经过电阻电容连接到IO

网友:
最终目的地是IO或南桥

网友:
这个板没有用这个脚.  华硕比较牛B. 不用这个脚.  通过其他电压,自己造的.  点图上搜PWROK

网友:
华硕好像经常做这种事

网友:
找个点位图自己看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一般是到io芯片对应引脚或南桥,有些中间有经过门电路芯片。

网友:
POK信号一般到IO芯片,经IO后发送到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傅的回复指教。。。。。。。。。。。。。

网友:
没找到 这个点位图 倒是有P5KPL AM R2.03G 第8脚连接 ATX电源插口第19脚旁边的r10电阻 C100电容
到IO的87脚 87脚旁边以及R599

网友:
从IO的PWROK脚跑线吧,应该可以跑到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