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60D-I7 D1版号:DAOTWKMB8C0 REV:C上电0.25无图无点位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5-11-11):
    乐于助人是优良传统,可在这地主家都没余粮的时候,分却成为帮助别人的羁绊,如果你也怀念四处求图无路 别人拔刀相助帮你下载维修资源的那点滴感动和情谊,那么请略过以下内容,直接加分吧!!!
    既然是简单维修,那么以下将简单叙述:
    神舟K660D-I7 D1版号AOTWKMB8C0 REV:C,故障区域照片如下

        (以下叙述皆以此图为描述背景)
    接手,同行已经拆机过半,拆出裸板发现红圈处有进水痕迹,但面积不大,除了几个电容也没有什么重要芯片,洗板水稍微清洗干净,测各供电电感阻值正常,通电待机0.007正常,按开关正常触发,电流到0.256左右停住,按经验此时应该缺少电压,于是测各供电正常,cpu供电芯片NCP81103此时也有了1.6左右cpu供电(亮机实测1.8v)示波器测cpu各供电电感波形正常,由于此板子还未过质保(进水属于人为,客户也用的比较急,坚持要修)论坛淘宝也找不到此机的任何相关图纸和点位,既然没图可循,看下饼哥葵花宝典会不会有思路:

     看到这,抛开其他二级电压等不说,cpu供电既然有了,有了复位就差不多要跑马了,测了下无线网卡22脚(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好找)理所当然的没有PLT_RST#,那么往上看下这个SYS_PWROK,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借助Y410P NCP81103的图纸部分:

     结合葵花宝典,可以看出SYS_PWROK是由NCP81103 6脚VGATE与PCH_PWROK相与产生,而VGATE又是+3vs二级电压上拉,实测NCP81103 6脚电压1.4,跑线路到上拉电阻PR37(本帖开头有实物照片和标识,下同),两端均为1.4v,有点意思啊,狐狸尾巴有点露出来了,继续铜刷洗刷刷,跑线路到PQ1 123脚,测5678 触发后有3.3(实测此机pwm35v是触发后产生),毫无疑问这就是是3v转3v的场管了,实测控制G为0,人为短接DS,电流无变化,顺手测了下旁边同样的场馆PQ2,果然5678脚有5v,看来这是转5v的,触发后同样无电压发出,G级为0,莫非这两个电压的控制来源于同一个芯片?于是想到了HP G4的35v转换方式:

    于是继续跑线路,果然PQ1 PQ2的G级都来自PU2,理论上来说找到这问题应该简单了,但是忍不住想说句她妹的,新机器很多芯片都只有代号,找不到具体型号pdf,本来简单的问题瞬间复杂化了,这个PU2的上面只有Q434 字样,后来反复查找对比(我就是不说是啥,想知道的加分回复另外27=这个显卡供电芯片有知道的麻烦回复下)测得此芯片主供电由PR22上拉,实测PR22芯片端为0,另一端18.5v(此机供电19.5v,PR22为220电阻,电压有些拉低了)哈哈,也顾不得那么许多,风枪秒秒钟拆下芯片,找个同样的上去,刷刷触发0.256????好吧,没了图纸,这思路也有点简单了,被兴奋的心情冲昏了头脑,不过这有啥?万用表针芯片附近扫了两下,找到供电相连一个电容PC20,但外观完好,哼哼,小样表装!长的帅也要一镊子干掉,再测供电脚阻值ok,通电触发,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加分为主,吐槽绕道,哈哈,另附本板整体分割图片(照片62m上传不了了)和原机bios,方便遇到掉件和需要的朋友:

百度云附件:神舟K660D-I7 D1版号DAOTWKMB8C0照片

K660D-I7 D1 独显原机亲测.zip

网友:
感谢大家加分,q434 具体型号已经补充,欢迎各位查证,另外27=  这个显卡供电芯片有准的的麻烦回复下

网友A:
光看开头就知道是读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看开头就知道是读书人。。。

额,叔不读书,叔只会扯淡,扯疼了还请见谅

网友B:
请问楼主哪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多少呀

网友C:
思路清晰,逻辑严紧

网友:
思路清晰 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哪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多少呀

G5934,已经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逻辑严紧

吴班过奖,要点分帮同学下载资料,见笑了

网友D:
这芯片主供电不正常,那么28V升压也会不正常吧?公共点又能产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主供电不正常,那么28V升压也会不正常吧?公共点又能产生?

没图纸没办法求证,然而事实就是这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没办法求证,然而事实就是这么多

嗯 或许电路没采用这+VH28来控制公共点,而是采用充电芯片来控制吧。没图纸跑线路能这么透彻修好,值得一赞,分已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或许电路没采用这+VH28来控制公共点,而是采用充电芯片来控制吧。没图纸跑线路能这么透彻修好,值得一 ...

多谢夸奖,想必老兄也是位高人,失敬

网友:
广州的白 水 寨

网友F:
很详细,不错,CPU电压 有1.8这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详细,不错,CPU电压 有1.8这么高吗

普通的1.05左右 这个确实是有1.8

网友G:
这价格不要少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价格不要少收了

价格不是问题,因为现在价格烂的不是一台电脑就能赚回来的,呵呵   无奈

网友:
略懂略懂,向实地学习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牛

网友:
lz经验丰富啊 牛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啊

网友:
谭总········越来越牛牪犇 B 了啊 !

网友:
冰冰理论真的牛掰

网友:
值得学习,值得借鉴

网友:
大神啊!向你致敬。。。下次修机借鉴哈

网友:
写得很精彩,点赞下!有一点深有同感,有很多IC没有型号,只是一个代i号,这个相当的麻烦

网友:
这个的确牛B 分都给了!

网友:
没图纸都能整的出来!不得了了!

网友:
思路转换的是快啊,举一反三,,

网友:
楼主,你这 台是4代还是5代的PCH,,还台进水机,最低散客也得收350以上了,这板子贵,

网友:
神舟的机子现在怎么都是走高端路线了,修的也多特别是蓝天代工的板子,故障真的多。

网友:
看了那个上电管理芯片让我记起了HP有一款机型和这个设计一个样的。估计只是板形有差别,其它完全相同。

网友:
pu2是什么芯片,望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主时序把握的太好了了,不过楼主跑线的本事确实了不得,我现在也在修一个华硕的,进水了,没有点位,件也掉了很多,无法下手!

网友:
CPU电压好高,呵呵。无图无点位,这样都能修好,神人呀,果断加分支持。

网友:
哇咔咔,什么高端相机,62M的相片
一维科技
相机不高端,但我没说是单张啊 哈哈 没看到是分割的 数量多啊 哈哈
详情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哇咔咔,什么高端相机,62M的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咔咔,什么高端相机,62M的相片

相机不高端,但我没说是单张啊    哈哈   没看到是分割的    数量多啊   哈哈

网友I:
加到了304分还不满足,你真是无底洞,不过看在写得确实很好的基础上,给加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到了304分还不满足,你真是无底洞,不过看在写得确实很好的基础上,给加满

你这话说的婉转曲折,不过让人听了还是很舒服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贴子写得真有文采,思路不错

网友J:
后面写的比较含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后面写的比较含糊啊

已经很明白了

网友K:
cpu供电这个没有1.8吧

网友:
思路很明确,学习了

网友:
望尘莫及啊

网友:
开头好有文采,是个文化人,技术也不错

网友:
如果我没图纸  估计搞不出来

网友:
楼主高人呀,得向你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供电这个没有1.8吧

你遇到这机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啊

网友:
高手啊!!!!!!!11111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着比较蛋疼

网友L:
PC20是和19V供电相连的电容吗?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一般不好搞

网友M:
这种维修,帖子都发了很久,楼主辛苦了

网友:
恩不错 赞一个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维修,帖子都发了很久,楼主辛苦了

理解万岁!

网友:
引用 网友L:
PC20是和19V供电相连的电容吗?

pu2主供电电容,220上拉电阻过来之后的   很小

网友:
感觉神州的电脑不好   有点难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做维修一定要细心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详细,不错,CPU电压 有1.8这么高吗

4代的 都是1.8v

网友:
怎么不去万能淘宝去看看呢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我问一下这个机器有没有打水,还没修到这个机器,期望待高

网友:
神州的资料确实不好找,在这种条件下能修好进水的机器,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主供电不正常,那么28V升压也会不正常吧?公共点又能产生?

前面有人问了      也许公共点产生没用到28v控制    没有图纸证实   只能以现实所有的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不是问题,因为现在价格烂的不是一台电脑就能赚回来的,呵呵   无奈

现在的电脑市场行情确实很烂

网友:
没图纸只能借别的图来结合时序来修了,可以锻炼自己的思路

网友:
或许电路没采用这+VH28来控制公共点

网友:
高手 有这机器的 BIOS 没

网友N:
机器是一样的  刷了 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机器是一样的  刷了 不行啊

不行就未必是bios问题呗

网友:
高手修板都不要图纸

网友:
        没图纸的情况下,给修好,确实不易!

网友:
神州的机子也修的这么棒,楼主好技术

网友:
一看就是专家,来膜拜下

网友:
跑线修机的都是大神啊,对电路的设计很熟悉了,是我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都不好下手,这样都能修好,佩服

网友O:
这语言能力强  修机能力也强 赞一个  今天的分用完了 改天看到在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语言能力强  修机能力也强 赞一个  今天的分用完了 改天看到在补上

多谢虎子哥

网友:
貌似好复杂

网友:
学习了 技术不错压啊

网友:
经验不少呀 厉害

网友:
清华同方与神舟的主板差不多吗

网友P: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懂得

懂懂懂,来了就好

网友:
不错不错 参考图纸来修

网友:
修得如此完美,可以今天分加完了

网友:
求大神帮忙,(K660D-I7 D1)机子,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卡在logo,和其他硬件无关),必须清除cmos才能解决,进不了bios,开不了机,而且这个机子拔掉主板电池也无法清除,所以求大神给个方法,无论跳线还是短接都可以
另外我再详情描述下故障
这个故障经验证是所有广达twk主板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和bios有关,是bios的一个bug,一旦触发70%返厂
触发条件
插入一块msata固态(我的是蓝魔的不知道和牌子有关系吗),分四个区,一个esp,三个ntfs分区,没有msr分区(感觉这里可能也有关系)
进行任意一次uefi启动(可以从光盘,u盘,硬盘,efi文件,最好启动win8pe64位,或者win8/10 64位)
如果下次开机卡在logo恭喜你成功触发,准备返厂吧

如果没成功做接下来几步
在msata的第一个ntfs分区上安装win10,用uefi引导
安装intel快速存储驱动
安装intel快速启动驱动
主板驱动用360驱动大师更新到最新
如果依然不能触发插入一个光驱,普通硬盘要在,固态也要在
再试试,如果还不行,先安装win7,再升级win10,再重复如上步骤直到触发,如果这也不行你还想触发的话私聊我

解决方案(有部分解决方案不可行,缺少支持)
在包的话,给售后换主板

关机插入一个u盘,开机进bios,这次发现能进入,但不要高兴,插入u盘只能正常启动一次,下次再插u盘就没用了,而这唯一正常的一次,我们用来进bios,然后重置bios,在重启之前拔掉u盘,发现能启动了,但是如果你的系统安装在硬盘你会发现进行了一次uefi启动,下次开机又无法启动了,必须插入u盘进bios重置,如果你哪次插u盘忘了重置bios,那么你就彻底开不了了(就我目前状况)

此外就只能清除cmos了,软解法首先排除,硬解法,抠电池不行(以前bios密码忘了扣过,不行,这个也一样),那就只能跳线,短接了,可是拆开后找不到bios和cmos,密密麻麻的电阻不知所措。

盲刷bios法,由于以前bios有备份,所以用工具检测到恢复文件名TWSX64.FD,于是果断win+b大法盲刷bios,屏幕一直是黑屏,刷不进去,找了个炫龙的twk强冷带签名的刷,也刷不进去,之后也是过好多东西,还干过热插拔硬盘,光驱,ssd,网卡,就差没热插拔cpu,内存,键盘了,都没用。

这个故障的不触发的最简单办法也只能是这样,彻底在bios里禁用uefi,但你的系统不能是uefi启动,不然开不了机。

网友:
小白表示没看懂 ,再从头看过!

网友:
不加风扇小心烧东西了

网友:
这样问题 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2015-12-14):
这台机没图纸我头大了,待机芯片PU9发热,有人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Q:
楼主有心了 还特地拍了分割图  可惜以前没有看到没给你加分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心了 还特地拍了分割图  可惜以前没有看到没给你加分 嘿嘿

以后多加点不就好了  呵呵

网友:
修得好给力,但是好像这bios刷备份的会亮机慢吧?

网友(2016-01-25):
很厉害呀  就是没有图纸

网友:
修到这主板了   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