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待机0.02 不触发维修求助

楼主(2015-11-11):
Y3 南桥晶振32.768  每次测量这里1.2-2.几V  电压  正常电压0.26V左右 就换了晶振,可是放一晚上第二天来又不触发待机0.02  又换了晶振和2个电容,又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来又不触发,这又换了个晶振和电阻10M的,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开机。

网友:
SL410K集成显卡

网友:
迅维资料太全了

网友:
就按不触发时序修啊,换几个了还是一样可能和晶振没关系。

网友A:
BIOS刷一下,换南桥

网友B:
BTN 有拉低吗   EC 供作条件  齐全不

网友C:
看看EC和南桥的时序,条件,不能老换晶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EC和南桥的时序,条件,不能老换晶振啊

那具体步骤可以给我讲解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TN 有拉低吗   EC 供作条件  齐全不

是PWRBTN#这个吗  这个我测试过有3V电压的

网友:
反正一开不了机器的时候这个Y3晶振1 和4脚 其中1.2几V 左右 另一个脚无电压 阻值770左右2边一样

网友:
先看一下RTC的供电和复位正常不,如果正常,有可能就是南桥了

网友:
明天不能开机时,就换南桥吧!

网友E:
这种不稳定的最头痛了   很多都是电容

网友:
PCH换个试下应知产出

网友:
像是南桥的问题,先查下RTC电路

网友:
EC南桥和旁边的电池电压

网友:
南桥是不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具体步骤可以给我讲解下吗

你都是铜牌了,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
等问题出现的时候,按时序一个个查。

网友F:
看那个S5 ON开启的电压有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那个S5 ON开启的电压有没出来,

S5——ON  电压有的 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不稳定的最头痛了   很多都是电容

C295 C277 2个电容都换过了,电阻R273 10M的也换过了,还有会是哪里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一下,换南桥

BIOS 一开始就刷过了

网友:
呵呵,老是这样换下去没找到真正的问题也不是办法

网友:
是不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你加焊一下桥试试呢

网友:
测下 声卡下面的几个小电容短路没有 主板左下角

网友:
隔夜的难做!

网友:
RTC电路正常就换桥吧,

网友:
不支是南桥坏了吧,导致不稳定

网友:
南桥的供电 RTC RTCREST# 按待机时序查

网友:
先看下RTC电路   跟南桥待机电路  正常   就换个桥看下

网友:
就按不触发时序修啊,换几个了还是一样可能和晶振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