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快板子,谁有的

楼主(2015-11-11):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块板子,就说点不亮,然后走了,接到手1155的cpu我没有。。故障为不能触发,测量南桥待机,3.3v正常,rct电路正常,rct复位正常,晶振有压差,正常,B10待机正常,io pwbnt正常有跳变,这个板子3.3V也正常,但是SLP-3插电就为高电平,不短接PWBNT也为高电平,但是PSON#一直都是高电平,按理说 这种板子,如果SLP-3一直是高电平 应该是延迟几秒自动上电的吧,是因为没有cpu才不上电的吗?我强制上电之后 测所有电压都正常,不装CPU也有CPU电压,因为没有CPU,所以求助 是CPU不装导致的不上电,还是IO坏,不能拉低PSON#???IO型号是NCT6676

网友A:
这扳子型号被迅维LOGO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扳子型号被迅维LOGO挡住了

哎,脸LOGO都欺负我。。板子型号是 P8H61-M LX REV1.00

网友B:
型号你写出来不行么,目测是ASUS的,H61?H81? b75?b85?

网友A:
搞维修的,手上没有1155CPU做测试,这也太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你写出来不行么,目测是ASUS的,H61?H81? b75?b85?

p8h61-m lx rev1.00 准备先刷boss 干桥,拆外设了,虽然知道IO的几率更大,可惜我这里没这个io。。。呜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手上没有1155CPU做测试,这也太奇怪了

新店开张,手里没钱,农村的孩子 伤不起,要不老大你给我寄一个过来 吧。。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新店开张,手里没钱,农村的孩子 伤不起,要不老大你给我寄一个过来 吧。。嘿嘿

100去包邮收个G530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0去包邮收个G530吧。

100.那么贵。。
新的G1610才200块不到啊。。

网友:
好贵呀 CPU换个二手的

网友:
好吧 型号是,P8H61-M LX REV1.00

网友:
华硕的好像要上 U才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0.那么贵。。
新的G1610才200块不到啊。。

那用新的,坏了还能保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00去包邮收个G530吧。

100元包邮给个G530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元包邮给个G530我

我没有,去二手交易论坛上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用新的,坏了还能保修...

花200买G1610,这钱多的没处花了啊

网友:
淘宝粟100多,我以为你有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型号你写出来不行么,目测是ASUS的,H61?H81? b75?b85?

楼主都说了1155针的CPU,H81和B85的板不是1155针的板吧。

网友:
华硕H61不上CPU不能触发,我倒没这样亲自试过。上次坏了给保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都说了1155针的CPU,H81和B85的板不是1155针的板吧。

B85我记得是11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上正好有这块反子,特地为楼主试了一下,不装CPU不触发

啊。。。我的天哪 可是我已经在网上订了一块IO了。。害死我了 是几楼的说不装CPU能触发的 怎么可以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H:
1150,1155,1156,1366最好备有

还有你漏讲了775,478

网友:
什么型号?哥

网友:
已经解决了,看来论坛骗子不少啊,幸亏遇到好心人了,这个板子不上CPU不触发,要想触发需要拉低CPU的这个针,然后拉低io102脚。才可以正常触发,害我买了俩IO

网友:
华硕的P8H61遇到过,必须要上真u才会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漏讲了775,478

你也漏讲一个2011

网友:
是大板来的吗  要装U才能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H61主板不装CPU开机 风扇转一下停   上假负载一样    不知道你说的不触发是什么情况   无法判断

你那是CPU供电短路了 和我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
桥问题大一点吧

网友:
没有台式主板,,哦哦